[技术问答] MS51FB9AE PWM波通道4无法输出PWM波

楼主(2019-10-24):
有人知道为啥吗?PWM4 p01 引脚 ???没有波形输出
示例代码也不行,其它5个通道都可以

网友A:
SFRS的TABLE需要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FRS的TABLE需要切换。

大侠,这个TABLE是个啥概念,在哪儿切换。

网友B: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设置地方,比如有配置字。

网友C:
没有配置对吧,代码出来看看

网友C:
先将对口设置对,用哪个端口配置工具看看。

网友D(2020-06-23):
引用 网友A:
SFRS的TABLE需要切换。

怎么切换操作

网友E:
因為MS51FB9AE本身並沒有PWM4,請看底下的TSSOP封裝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