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短时中断 0% 持续250个周期是不是5s?

楼主(2019-10-24):
GB/T17626.11中,交流短时中断 0% 持续250个周期是不是5s? 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么长时间的中短呢?目前设备只能抗住500ms,求大神!

网友A:
50Hz,50个周期就是1S,250个周期多少自己算。
这么长时间的中断,和负载大小息息相关,小的,大电容搞定,负载再稍微大点,超级电容搞定,再大,则后备电池,你什么前提都没的,这提问的随便一问,大家可劲的猜??????????????

网友B:
UPS原理啊,在线式还是后备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50个周期就是1S,250个周期多少自己算。
这么长时间的中断,和负载大小息息相关,小的,大电容搞定, ...

谢谢回复!
做一项目需要过GB/T 17626.11标准, 交换机产品,目前产品最多短时中断500ms可以正常远行,不丢包;标准要求5s现有的电容能办到吗? 需要多大的电容才可以?负载max P=4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S原理啊,在线式还是后备式。

1U机壳,只能采用电容了,能抗住5s要多大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1U机壳,只能采用电容了,能抗住5s要多大的电容

就看负载功率是多少啊,12V 电池,容量只要0.0055AH,一串18650组成12V电池包就可以了,厚度也能符合1U的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做一项目需要过GB/T 17626.11标准, 交换机产品,目前产品最多短时中断500ms可以正常远行,不 ...

40W  5S,后备电池吧,反正小容量锂电池成本还行,体积什么的,在1U机箱肯定没问题不是?寿命嘛,过2-3年不是问题吧,早过质保了。何况,到时候用户不需要这么长时间断点丢包无所谓的话,则可能连后备电池都懒得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做一项目需要过GB/T 17626.11标准, 交换机产品,目前产品最多短时中断500ms可以正常远行,不 ...

如果以通信机柜的母线电压为12V(有可能有错误,可能是24V),功率为40W,负载电流为3.33A,在5S消耗的电量为3.33*5=16.67C,以电压跌落5%为限,电容总电量为16.67*100/5=333.33c,除以电压333.33/12=27.78F,这样的话,超级电容只少要27.78F/12v的容量。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热心答复!,行业标准描述有电模糊:标准描述:交流电源暂时中断抗扰度 0%/250周期;我不明白到底是电压暂降呢? 还是电压短时中断,还是两者都要求!

应是模拟配电室重合匝时间。有异常断路器断开,异常自动消除,自动闭合操作时间,靠人工合匝绝对不至这么少的时间反应过来。

网友C:
钛酸锂电池,多节串就可以,有和电解电容一样的封装,寿命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