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源问题

楼主(2019-10-24):
各位大佬,前辈:
如图所示,我需要90V的外供电源,但图里的电源每个限压都为30V,按理来说,我只需要将最左边电源负极依次接到右边两个的正极,正极接到右边两个电源的负极,
考虑到压降,应该也能得到一个80V以上的电压,但结果是这样一接,最右边电源显示大电流,直接被短路了,将中间电源的地线拔了之后,得到的串联电压基本正常,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只拔一个地线,就没有大电流了?难道不应该把三个的地线都拔了吗?
请各位大神解惑,感激不尽!

自己做一个boost电路升压就好了,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A:
这种电源很多负极和交流的地线相连的,串联使用时要把交流输入的三插里的地线去掉,不然会短路的。

网友B:
它的输出负极可能跟“地”是相连的。。。

网友B:
它们好像都提供了外部接地连线。
把接地连线都去掉试试。。

网友B:
你们电工居然有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很多负极和交流的地线相连的,串联使用时要把交流输入的三插里的地线去掉,不然会短路的。 ...

交流的地线不就是大地嘛?是去掉一个电源的地线还是三个都要去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电工居然有妹纸。。。。

我们不是电工。。。。我们是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们好像都提供了外部接地连线。
把接地连线都去掉试试。。

为啥要去掉地线啊,大哥,求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去掉地线啊,大哥,求说的详细一点

因为这个地跟电源输入的地是相连的。不去掉如果串联使用会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地跟电源输入的地是相连的。不去掉如果串联使用会短路的。

电源输入的地就是大地嘛,不去掉等于对大地放电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的地就是大地嘛,不去掉等于对大地放电了,是这个意思吧

低压侧的正极要跟高压侧的负极相连,如果大家的负极都跟地相连,那么低压侧的电源正负极就直接相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侧的正极要跟高压侧的负极相连,如果大家的负极都跟地相连,那么低压侧的电源正负极就直接相连了。 ...

说的太有道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的地线不就是大地嘛?是去掉一个电源的地线还是三个都要去掉呀?

三个都要去掉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电工居然有妹纸。。。。

好好的照片,你看问题出那就结了呗,还看人家是不是妹子,话说这眼睛真心不老实哈...............

网友D:
每个电源输出端那里,不是都有3个插线端子吗,+极 -极 GND,把-极和GND之间的短路块拿开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个电源输出端那里,不是都有3个插线端子吗,+极 -极 GND,把-极和GND之间的短路块拿开就可以了 ...

这个短路块是为了安全用,还是当作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短路块是为了安全用,还是当作电流取样电阻?

放在外面用户可以拆除的怎么可能是取样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放在外面用户可以拆除的怎么可能是取样电阻

直流稳压电源,恒压与恒流可以相转换,有次拆下这个连片,没法转换了,只能电压输出,也没有研究过此类稳压电源,总以为是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照片,你看问题出那就结了呗,还看人家是不是妹子,话说这眼睛真心不老实哈............... ...

活捉一直大佬,上次那个DCDC问题您解释的太棒了,感谢!
关于这个贴,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这类电源负极和地线为什么要短接?如果不接直接给PCB板供电会有什么后果吗?
2、这类电源串接应注意什么?
3、PCB板用锂电池供电,此时PCB板上的GND的电位到底是多少?是不是就是锂电池负极相对于锂电池正极的电势差?
4、问题有些幼稚,请海涵,其实我一直不是很懂外供电源上的地线以及示波器探头上的地线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稳压电源,恒压与恒流可以相转换,有次拆下这个连片,没法转换了,只能电压输出,也没有研究过此类稳 ...

您好,取样电阻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取样电阻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感谢!

对电流取样啊。用于恒流控制。及恒压与恒流模式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活捉一直大佬,上次那个DCDC问题您解释的太棒了,感谢!
关于这个贴,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1 ...

一般成品稳压电源,其输出的OUT负、OUT正,和其他参照系统比如GND都是相对隔离的。所以,只用OUT-  OUT+,几个首尾叠加串联起来,就可以实现升压目的。
这类机器的GND,是和后面供电线路的接地线(三脚插头的中间一个)相连的,当我们电源的负极和GND相连,可以提供更好的抗干扰指标和安全保护。
由于所有输入的接地线都是相连的,所以,如果不脱开负极和GND连接,则直接串联就造成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成品稳压电源,其输出的OUT负、OUT正,和其他参照系统比如GND都是相对隔离的。所以,只用OUT-  OUT+ ...

电源的-和GND是隔离的,不是为了降低对电路的干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