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哪位大佬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2019-10-24):
引用 网友B:
由于3个5k分压,故名NE555。

楼主:
我知道是555我想知道的是外接电压Vco时,那两点的电压是多少?书里讲的分别是Vco和1/2Vco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555我想知道的是外接电压Vco时,那两点的电压是多少?书里讲的分别是Vco和1/2Vco ...

“固定”两个字是白叫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3个5k分压,故名NE555。

那5555呢?

网友D:
将手写的首两句的原文贴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555我想知道的是外接电压Vco时,那两点的电压是多少?书里讲的分别是Vco和1/2Vco ...

研究一下运放的特点

网友F:
都说了,VR1变成了外接的固定电压Vco了,还关Vcc毛关系啊。
VR1开始到GND就2个固定电阻,都是5K,VR2不是Vco 1/2还能是什么?
有没有叠加咱们不管,反正Vr1电压是Vco这已经无法改变不是?
你兜个天大的圈它还是1/2 Vco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