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被抄板**芯片,该怎么办?

楼主(2019-10-24):
我公司多款外销产品被国内工厂抄板和破解芯片,批量低价倾销。要维权,该怎么办?大家有什么经验分享?

网友A:
能找到盗版窝点?

网友B:
收集证据。。。可以敲诈一笔

涉嫌敲诈勒索罪

网友C:
把产品拍上来也然我们瞅一眼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呀,看看怎样克隆的

楼主:
是普通电子产品,目前还不知那家厂生产,就算知道,他没正在生产这产品,也没办法吧。

网友D:
加密,其他没办法

网友E:
我记得有人加密,把抄板的搞到倒闭崩溃的。

网友F:
1.)硬件的唯一性,因为从wafer开始就为每家客户定制唯一ID序列号来区别。
2.)硬件与软件结合,原厂根据客户系统运行平台特点针对性为客户写LIB,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运行平台,不用的CPU,LIB各不相同,这就大大增强了安全性能。
3.)由原厂提供唯一ID序列号的IC 和针对性唯一的LIB,
4. )应用AES 256加密技术,随机数据随机运算。
5.)内置64 bit OTP功能,帮助客户管理出货数量及窜货的问题。
6.)内置2KB EEPROM空间,自定义加密参数,双重加密更加安全。

网友G:
有专利都难维权。
   板抄去了不算什么。找芯片不够慎重,被人破了,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对付他们了。
      亡羊补牢,下个项目可以试试:   1、芯片无丝印,定制专有丝印;   2、找寻引脚兼容厂家比较多的芯片中,比较偏门的;  3、多用一片 SOT23-6 的MCU当加密器,专用的串行加密芯片也可以;  4、多用比较偏门的廉价无源/有源器件;  5、软件比较复杂的(简单软件不能这样做),使用MCU片内带有独立EEPROM之类芯片编码,编码不一致,软件就隔段时间偶尔出个错(千万不要很快出错,有办法搞成隔几个星期后偶尔出次小错,几个月后频繁出大大小小的错,事情就搞笑了)

方法5不建议这么做,会让自己的开发混乱,无法获得有效的产品反馈

楼主:
第5点有杀伤力,但增加了成本,在法律上真的没办法吗?

网友H:
为什么要**你芯片?按照逻辑功能别人写不出来这个软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你芯片?按照逻辑功能别人写不出来这个软件?

是啊简单的东西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你芯片?按照逻辑功能别人写不出来这个软件?

抄二进制执行代码,但没有升级改良功能。原厂有的问题,也照有,且无法改进。

网友K:
这个维权确实是比较麻烦。。。现在反向能力确实太强了。

之前接触了一款激光打标卡,用过的人应该会比较熟悉那个型号,正版的吧,人家自己出的pc软件,硬件,防盗版设计用的是使用USB硬件加密狗

去了一家做盗版这款激光打标卡的厂商FAE,他们直接使用人家的pc软件,然后把FPGA,CPLD,USB加密狗,eeprom的所有程序都抄,而且做了升级,加了一个hub芯片,把加密狗和USB控制器芯片都集成在了一块板子上,不用买加密狗硬件,控制板即插即用,

好像后来原厂最新版本用的是ASIC芯片,打的是自己的**,部分也做了升级,,目前没发现淘宝有卖其他厂商制作的盗版板卡。。

盗版不可能完全杜绝,,还是想办法增加**成本,新版本升级程序,想办法复杂一下,升级硬件,用不太常用的芯片,去掉丝印,重新打自己**,造成一种是定制asic的假象,

网友L:
加点成本,做好防盗。很难维权。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加点成本,做好防盗。很难维权。

。。。严重了   抄袭 盗版 就是要付出代价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有专利都难维权。
   板抄去了不算什么。找芯片不够慎重,被人破了,就没有什么好办法对付他们了。
       ...

使用两个程序,一个是加密程序,一个是运行程序,加EEPROM,使用私有的公式通过芯片ID进行重新计算,生成新的加密ID,存储在EEPROM,先烧写加密程序,进行上电,然后再烧写运行程序,**了也没用,因为加密程序不在芯片上,只是用了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维权确实是比较麻烦。。。现在反向能力确实太强了。

之前接触了一款激光打标卡,用过的人应该会比较熟 ...

原厂辛辛苦苦开发的东西,很快就被**了,这应算是盗窃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原厂辛辛苦苦开发的东西,很快就被**了,这应算是盗窃吗?

盗窃是肯定的,,但是经不住利益的诱惑。

只要花点钱,什么都能**。着急了连芯片都有反向的。。这个很多人在做。。有一些客户就是觉得芯片太贵,还不能不用,就找人反向。。以前公司还接触过几个这类客户,他们就是要反向他们最常用的芯片,降低成本。。

之前看过WCH发过的一个公告,国内有人恶意反向他们的芯片,然后掌握证据之后把那家公司告了,后来那家做盗版的,几个关键人物都判刑了,多的好像5-6年吧。。

还是有办法的。只要掌握足够的证据,有足够影响力,直接打官司,小公司的话,估计比较难,技术手段始终是有限的,小规模芯片,终极手段抄芯片,这个更难防。你想国内很多pin 2pin兼容的芯片是怎么来的。。一开始绝大多数都是反向国外公司的产品,然后才慢慢走正向设计的。。。国外公司在国内比较难维权。。国内超国内的,还是有办法的维权的,还是要运用好法律武器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第5点有杀伤力,但增加了成本,在法律上真的没办法吗?

    用RTC就行,这点成本都不想的话那说明别人直接自己写也没啥难度

网友O:
“李鬼”们最可恶!!
我们此前也是辛辛苦苦,费钱粮,烧脑子,开发了一款产品,都已经拿下发明专利,
可不想现在正在被人抄袭模仿得欢实,大卖特卖,
不过这事正在发展中,我们正在观察,思考对策治住对方。

网友P:
搞得好像大家都在用正版软件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P:
搞得好像大家都在用正版软件一样

一码归一码,国外正版软件动辄好几万,个人和小企业用不起,要么还拿铅笔画去?大家都去抄,谁还去费劲心思做研发,不用为抄板辩解

网友Q:
软件可以**,硬件可以抄板,两个集合,神仙也不会去破。

网友R:
如果你的产品没有申请专利的话,应该没办法起诉别人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是普通电子产品,目前还不知那家厂生产,就算知道,他没正在生产这产品,也没办法吧。 ...

找个私家侦探

网友T:
现在技术壁垒几乎不存在,能人很多,热销的产品不可避免被抄袭!
唯一能做的就是练好内功,才能御敌自如……

网友T:
我给你推荐一款加密芯片,你可以预防别人抄袭
MAX36010和MAX36011安全监控器提供可靠的篡改检测和加密功能,可将设计周期缩短60%、BOM成本降低20%

网友U:
提高性能,降低价格,才是硬道理。别的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V:
无法解密

网友Q:
一般山寨的多,全抄不划算。

网友W:
板子上画个继电器,把继电器拆开,里边装一个芯片,封好继电器,焊到板子上,让别人去抄吧

网友M:
照抄的不多,但按照功能逆向开发的非常多

网友X:
掌握证据,马上可以告倒他。案例很多的。

网友Y:
多用定制芯片吧。

网友Z:
没申请专利就不存在侵权

网友AA:
这个很难避免,除非你在生产出上加点本钱。  用无丝印的芯片 或者找一些芯片渠道商,让他们帮你订一些偏冷门,市场没有货源的。  这样他们在起步的时候就会遇到 芯片难以识别 ,就算识别到了,也很难买到芯片。   大品牌的芯片都很耍大牌,抄板这些小厂家是无法在他们系统建档案买货的。 我新加坡的客户就一直跟我买芯片,然后让我去把代码改成他们公司的编号。   别人以为是他们自己研发的芯片就会放弃

网友AB:
标记下,回头需要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