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40 uart1 可以傳送卻無法接收

楼主(2019-10-24):
我是個初學者, 學範例改程式, 由 PC 端用 RS232 通訊, 根據測試 NUC240 傳送沒問題,

卻無法收到訊息, 不知為何, 懇請各方前輩高手不吝幫忙,  謝謝:

以下是我改的程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define PLLCON_SETTING      SYSCLK_PLLCON_50MHz_XTAL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UART1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1, 115200);
}

int32_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gChar;

    uint32_t  u32Count, u32delayno;

    UART1_Init();
    u32delayno = 0;
     while(uart->FSR & UART_FSR_RX_EMPTY_Msk)  {
            u32delayno++;
            if(u32delayno >= 0x40000000)
                continue;
     }
     gChar = uart->RBR;  //程式無法到此段落, 取得 PC  端傳來的字元 !

}

网友A:
uart clock 需要致能。

网友B:
楼主直接跑示例程式可以吗

网友B:
之前我用过,直接跑官方程式是可以的。。。

网友C:
接收配置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