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 IAR: ADC 输出始终是0xFFF

楼主(2019-10-24):
多数模块用Nuvoton提供的参考代码就可以调试通过了。但是ADC一直工作不正常。

1. 使用VREF(1.538V)作为参考电压。
2. 根据手册的要求,当VREF用作内部参考电压时,在VREF pin上加了1uF电容。
2. ADC single mode。
3. 要测量的信号大概1.12V左右。

但是结果ADCRH一直是0xFF,ADCRL一直是0x0F。而且不管怎么设置,VRFCON的值读出来一直是0x00。也不知道VRFCON有没有在正常工作。

不知道哪位有过类似的经历?

代码在Nuvoton参考代码ADC_Simple基础上改的。代码本身没有对VREF的设置,加上了这部分。

    VREF_Open(LEVEL1);
    ENABLE_VREF_1538MV;

    ENABLE_ADC_AIN4;

    SFRS = 0;
    ADCCON1|=0x20;
    ADCCON2|=0x0E;

    while(1)
    {
    clr_ADCCON0_ADCF;
    set_ADCCON0_ADCS;

    while(ADCCON0&0x80 == 0);
    ADCdataH = ADCRH;
    ADCdataL = ADCRL;

    };

网友A:
VREF 最低需1.8V.

网友B:
这参考电压,太低了,没法驱动。

网友B:
另外楼主的电路应该至少3V供电的吧,怎么搞这么低的参考,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楼主的电路应该至少3V供电的吧,怎么搞这么低的参考,不科学。

感谢回复!

我给VREF上供了3.0V,不去enable VRFCON的ENVRF位,现在能采样到数据了。
但我还是不太理解,所谓的internal analog reference voltage到底指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用作internal reference时,VREF不需要外接电压,而是ML51内部产生一个参考电压提供给ADC用。在这种情况下,VREF pin需要外接一个1uF电容。
是这样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谢谢!

网友B:
设置ENVRF = 1,
这个要设置啊,才能使用内部。然后外部加个电容。

网友B:
建议用BSP库函数,不要直接用寄存器那个。

网友B: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  File Function: ML51 series ADC software trigger on shot demo code
//***********************************************************************************************************
#include "ML51.h"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
{
  unsigned int ADCRESULT;
/*
For UART0 P0.5 TXD output setting
* include gipo.c in Library for GPIO mode setting
* include uart.c in Library Setting for UART0
*/
    MFP_P31_UART0_TXD;                              // UART0 TXD use P0.5
    P31_QUASI_MODE;                                 // set P0.5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3,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ENABLE_UART0_PRINTF;
/*
  ADCS to trig ADC convert
  * include adc.c in Library for ADC initial setting
*/
    VREF_Reload(LEVEL1);
    VREF_Open(LEVEL1);
    ADC_Open(ADC_SINGLE,1);                                        //Enable ADC_CH4
    ADC_ConvertTime(3,7);

/* find ADC result in ADC interrupt*/

    while(1)
    {
        set_ADCCON0_ADCS;                           // Software trig adc start
        while((ADCCON0|CLR_BIT7)==CLR_BIT7);         // wait ADCF = 1;
        ADCRESULT = (ADCRH<<4)+ADCRL;
        printf("\n ADC result = 0x%X  ", ADCRESULT);
        Timer0_Delay(24000000,100,1000);
    }

}

网友C:
这个要掌握好手册里介绍的结构。

网友C:
ML系列的提供的有库函数版本,

网友D:
没做对,楼主解决好了没,这个开发还是比003方便的。

网友E(2020-03-23):
直接用官方这个示例工程也是无法正常输出的

楼主已经调用了同样的函数 VREF_Open( );

我认为是芯片自身Bug,实际只能接外部参考电压操作ADC

坛子里有新唐工作人员吗,,可以帮忙验证一下

网友A:
sample code path
/SampleCode/StdDriver/ADC_InternalVref

拿ml51 nutiny , L1電感移除。
跑sample code,量32pin vref,可以輸出1.9V
ADC輸入腳為p2.4
讀adcresult變數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ample code path
/SampleCode/StdDriver/ADC_InternalVref

十分感谢工作人员给予回复这就换用32-Pin演示板验证……之前的测试是在 28-Pin ML51E 上进行的

网友F:
跑官方的例程也是这样的吗?官方回复用的是繁体字,果然是台湾同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跑官方的例程也是这样的吗?官方回复用的是繁体字,果然是台湾同胞。

嗯,哈哈哈,原厂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ample code path
/SampleCode/StdDriver/ADC_InternalVref

经过验证,相同的程序设置,

在 32-Pin 封装 ML51P 第32脚 上可以测量得到 2.049V(标称挺准的 ^_^);

但在 28-Pin 封装 ML51E 对应 第11脚 测量始终无输出…………可能部分型号Bug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经过验证,相同的程序设置,

在 32-Pin 封装 ML51P 第32脚 上可以测量得到 2.049V(标称挺准的 ^_^);

也有可能是芯片什么的损坏了,部分型号的bug这个倾向于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芯片什么的损坏了,部分型号的bug这个倾向于没有。

我和楼主分别在

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的原厂Demo板上,出现一样的现象

如果只是单纯芯片损坏,也太巧合了哈哈哈最低限度也是某一步进版本的芯片Bug吧

Anyway,会多抓几颗新片子再验证看,感谢分析建议

网友A:
看下型號,有些是不支持internal vref

我的天呐……(*@ο@*) ~ 居然是这样子,是我手册看漏了哈哈,板载器件确实是(EB9)规格…… 特别谢工作人员解答疑惑!

网友H(2020-05-18):
引用 网友A:
看下型號,有些是不支持internal vref

也就是说ML51FB9AE也不支持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I(2020-11-11):
引用 网友A:
看下型號,有些是不支持internal vref

建议在规格书里的参考电压设置那里加一些提醒,这样以后更容易起到警示作用,搞两天这个问题,到最后发现压根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2021-01-13):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说ML51FB9AE也不支持内部参考电压?

哈哈哈……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建议在规格书里的参考电压设置那里加一些提醒,这样以后更容易起到警示作用,搞两天这个问题,到最后发现 ...

嗯(⊙o⊙)哦……到这个帖子的都是这么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