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简单的模拟触控开关电路设计

楼主(2019-10-24):
简单的模拟触控开关电路设计

       当接通电源时,VTl-VT4均处于截止状态,继电器线圈中无电流通过,继电器常开触点断开,发光二极管VD2不亮。当用手指触摸一下“开”开关,电源经手指电阻(约几百至几千欧),R2注入VT3基极,复合管VT3、VT4导通,继电器线圈中有电流通过,常开触点闭合,VD2亮。由于常开开关闭合,R3接入VT3基极回路,手指离开电极后,VT3、VT4仍能保持导通状态。需要熄灭时,可以摸一下“关”电极片,由于正电源经手指电阻、Rl注入VT1基极,VT1、VT2导通,VT1、VT2的集电极电位下降。  即VT3的基极电位下降,VT3、VT4由导通状态转为截止状态,继电器线圈中无电流通过,常开触点断开,VD2熄灭。

网友A:
利用晶体三极管开关特性的简易模拟触摸形状电路

网友B:
工作于饱和(相当于机械开关闭合)和截止(相当于机械开关断开)状态时的电路特性,组成的电子开关

网友C:
常见的复合开关电路

网友D:
电路中模拟开关都有哪些?

网友E:
模拟开关能使电路反接么?

网友F:
模拟开关(双向四通道)电路图?原理图?

网友G:
单二选一的模拟开关电路?

网友H:
如何模拟不同输入电压和负载下的负载开关电路

网友I:
什么叫开关量和模拟量?

网友G:
利用CD4051来设计一个模拟选择开关

网友A:
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电路

网友E:
如何利用将模拟开关芯片接入到电路中进行通道选择

网友J:
有没有模拟自锁开关的开关电路

网友D:
单片机模拟开关控制电路

网友B:
电子开关模拟了机械开关的工作特性

网友C:
电路解决了管子发热,大电流的问题

网友I:
多路模拟开关CD4051,可以通过4-20mA电流信号吗?

网友H:
像4066一样的模拟开关

网友F:
模拟开关能使两端电压相同的电路接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