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MCP111电压检测 Output driver的具体电路?

楼主(2019-10-24):
加一个问题:
MCP111 Output  driver的内部具体逻辑电路,有地方找吗?

网友A:
开玩笑呢,地怎么可以跟Vout连接

网友A:
不过可以作为输出的地。

网友A:
但是不能直接跟Vout连接那不就短路了,是要烧毁的

网友B:
那就短路吧

网友C:
呵呵,显而易见是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能直接跟Vout连接那不就短路了,是要烧毁的

但是这颗料是MCP111 低电平有效, 开漏输出,我OUT 口挂一个上拉电阻后在接地,这样也不行吗?按照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这么操作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颗料是MCP111 低电平有效, 开漏输出,我OUT 口挂一个上拉电阻后在接地,这样也不行吗?按照数据手 ...

你可以挂个下拉电阻接地。

网友A:
如果你上拉接地跟直接接地没什么两样了。

网友A:
图上显示的是输出驱动,输出驱动是好比会VCC的,如果你VCC直接接地,可想而知啊。

网友A:
所以如果你图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输出与地之间应该有个电阻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如果你图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输出与地之间应该有个电阻负载。

这个图是整个数据手册的,还有别的型号是推挽的,数据手册里面没有输出驱动这部分的细节,也要不到,所以比较迷惑,参考设计是Vout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到单片机的复位脚,挂了上拉电阻,理论上来说接一个电阻后再拉地,应该也不影响,如果电阻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显示的是输出驱动,输出驱动是好比会VCC的,如果你VCC直接接地,可想而知啊。 ...

另外补充下,根据开漏输出的原理,如果输出低电平,内部有应该是out过内部mosfet接地。如果COUT 直接接地,只是对于输出为高电平时,没有任何意义而已,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补充下,根据开漏输出的原理,如果输出低电平,内部有应该是out过内部mosfet接地。如果COUT 直接接地 ...

是的

网友D(2020-07-06):
open-drain external resistor

网友E(2025-09-22):
MCP111 的 Output driver 电路较为简单,其输出引脚 VOUT 为低电平有效,采用开漏输出结构。内部主要由比较器、带隙基准等组成,当检测到的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比较器输出信号通过 Output driver 使 VOUT 引脚输出低电平,需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高电平输出功能

网友F:
MCP111 电压检测的 Output driver 电路:输出端接外部上拉电阻(10kΩ 典型值)到电源,内部 NPN 三极管集电极引出为输出,发射极接地。当检测电压超阈值,三极管导通,输出拉低;反之截止,输出随上拉电阻置高。电路简单,需外部元件少,适合嵌入式系统。

网友G:
MCP111 的 Output driver 采用开漏输出结构。其输出引脚 VOUT 为低电平有效,需外接上拉电阻到电源电压 VDD,当检测到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VOUT 输出低电平,通过上拉电阻可将信号拉高,以实现与后续电路的电平匹配和信号传输。

网友H:
MCP111 的 Output driver 采用开漏输出结构。其输出引脚 VOUT 需外接上拉电阻至电源正极,当检测到输入电压低于设定阈值时,VOUT 通过内部 MOSFET 接地,输出低电平;当电压高于阈值时,VOUT 处于高阻态,由上拉电阻将其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