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 IAR: 设置VRFCON无效

楼主(2019-10-25):
在调用以下代码设置VREF后,去读VRFCON,结果一直是0x00,好像前面的设置根本没有写进VRFCON寄存器。好奇怪。哪位老大帮忙指点一下?

    VREF_Open(LEVEL1);
    tempData = VRFCON;

void VREF_Open(unsigned char u8VREFValue)
{
    SFRS = 0x01;
    TA_REG_TMP|=(u8VREFValue<<4)|0x03;
    TA=0xAA;TA=0x55;
    VRFCON=TA_REG_TMP;
    _delay_();
    _delay_();
    TA=0xAA;TA=0x55;
    VRFCON&=0xFD;
}

网友A:
官方BSP示例代码有这个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BSP示例代码有这个操作吗

在官方参考代码:SampleCode\RegBased\ACMP_CRV\ACMP_CRV_reg.c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A:
先加载,再打开吧,需要两部

网友A:
    VREF_Reload(LEVEL1);
    VREF_Open(LEVEL1);
例子是这么操作的,先加载,然后打开,才可以正常用。

网友B:
VRFCON这个是?

网友C:
没有操作对吧

网友D:
我一般用Keil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