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VNA矢量分析仪测到的【开路】

楼主(2019-10-25):
仔细看右边的那个红“点”!!!

刚脱离教科书的同志,可能看一眼就判断出来了,说:教科书书上说开路时应该是一个点,你那个怎么是个圆弧???

说明你的测量仪器是不准,是玩具

楼主:
首先,你必须搞清楚,开路这个概念,是纯理论上的存在,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

在上一个的帖子里说了,电容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肉眼看上去是开路的:

实际上有肉眼看不见的电容:

第二,任何仪器都避免不了偏移(offset)长度。这种偏移开路也会导致不可能是一个点。

对于短路,虽然比开路理想一点,但也是有电感效应。总之,测量不到一个点,不能说仪器不准,测量错了。

楼主:
.&

测量上图中的20dB衰减器:

CATV一分支器,标称type:-4dB

楼主:
47uF电解电容的S11图:

和理想情形相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网分校准了开路也不是在最右端,会在最外面的圆上成为不规则一段线,还得调什么offset补偿,使其移到最 ...

现代的专业网分VNA,大致原理上和这个基本差不多。

大多数活都让软件干了。

高端仪器基本上是全自动校准,人工SOT等几下就行了。

楼主:
电容测量结果:

而LCR表7.8k时测量值为22.3XuF     ESR=1.00X欧姆。

22uF&24uF, 0.97&1.00,这个小玩具还可以了吧?

xch
骗子自己留下证据
xch
把一个电容测成传输线,玩具都不如。

楼主:
上面测量时,手碰到电容引脚了,
用烙铁焊上,不碰到引脚是这样的=

22.2uF  &  22.3 uf,误差0.5%
1.01欧  &  1.00欧,  误差1%

谁敢说这是玩具???

楼主:
用1/4 w直插电阻100欧姆连通:

低频增益也是对的:

楼主:
和频率响应分析仪的测量结果做对比=

楼主:
上面图中,一个是对数频率,一个是线性频率轴,所以只取几个点的数据做对比。

上面6.7M的增益为-41.2dB,频率响应分析仪测量结果为-42.12dB

-----------------------------------------------------------------------------------------------

上面9.8M为-39.45dB

频率响应分析仪测量10.00M为-38.99dB

-------------------------------------------------------------------------

频率响应分析仪测量结果16M时为-32.92dB,13M时为-36dB

-----------------------------------------------------------------------------------------

两种仪器的输入阻抗不同,网分仪是50Ω,频率响应分析仪是1MΩ。

网友B:
老哥收到了吗,看着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收到了吗,看着不错啊

你们的7台应该是明天能收到,还有两台可能下周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的7台应该是明天能收到,还有两台可能下周三。

好的不急

楼主:
某宝上2元一个的433M天线,不合格,标称是偏离±5M,都跑到460MHz了。

楼主:
这位叫XCH的,第一次评论时,吓我一跳,人家看看原理图就能知道能测到多少兆!我以为是个高手。

后来围绕这200M,三番五次改口,我才知道这位是靠着雄辩的口才吃饭的。

现在又跑来质疑测量的不对,我也懒着理了。

时间长了,我发现一个规律,有些人口口声声说别人是骗子、是忽悠,实际上说的是他自己。

楼主:
我们10个人团购个仪器,XCH说涉嫌形式翻醉了,怎么还不110啊

今天至少有7个人能收到货了

260元的仪器,能做出来这个性能,还想咋地???有本事同样价格下,你自己搞一个更高性能的?

楼主:
路由器天线=

38M滤波器:

楼主:
6.5M三端陶瓷滤波器

直接测的,没有外接匹配电阻,所以看起来波形不好看。

楼主:
波形丑不要紧,加俩电阻=

这样波形就完美了。

6.5M三端陶瓷滤波器

楼主:
古时候修理彩色电视机,中周绝对是个令人头疼的零件,需要根据经验,观察图像,慢慢的反复调整。

使用仪器调整中周就太简单了,两个眼观察着曲线,手里拧着无感改锥,轻松搞定。

6666666

网友C(2020-04-26):
楼主,你这个可以看ZigBee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可以看ZigBee天线吗

不行。

这个版本最高频率是1.5G。

现在有个类似的矢量网分仪,能看到3G,或许能凑合看看

网友D(2020-08-04):
引用 楼主:
上面测量时,手碰到电容引脚了,
用烙铁焊上,不碰到引脚是这样的=

花钱买这个东西,就是脑子被踢了
22uf, 1.1欧,还要网分?25元的万用表都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