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及其相关电路设计

楼主(2019-10-25):
稳压管是模拟电路器件中最简单的一个“有源器件”,在一定偏置下其可以提供一个近似的电压源。

关于稳压管及其偏置,下面这个帖子内就有相关说明: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1-1.html

楼主:
这里,将给出稳压管电路的设计(图解)过程。

先看稳压管特性曲线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Vz、Iz、Izk和Izm这些参数,通常稳压管的数据手册中都会提供。

此外,注意图中的那条红线

楼主:
下面看看负载:

楼主:
上图中负载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同样注意其中的红线

网友A:
大师给同学们复习模拟电路第二章,稳压管部分了,做好注意听讲!!

楼主:
下面将其合并:

楼主:
上图就是由图解所得稳压管电路。

楼主:
下面再给个交流动态图:

楼主:
从上图中,能看出其稳压功能吗?

楼主:
最后,给一幅相关稳压管的特性曲线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给一幅相关稳压管的特性曲线图:

图后半部分的几个管子最大电流是否都是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后半部分的几个管子最大电流是否都是50mA.

不是。看下表。

楼主:
1N47XX 数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