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压保护单元有人会做吗

楼主(2019-10-25):
比如我这个电路设置的工作电压是最高电压12V,高于这个电压,就自动断开,低于再次导通。不让高压12V的电压进入我这个供电模块。

网友A:
这块不熟悉

楼主:
我还没啥思路

网友B:
需要单片机检测一下?

网友B:
还是用个施密特方式

网友C:
有点难度

网友D:
这个是模电实现比较好。

网友E:
这个简单。很好做。MCU检测12V即可。

楼主:
增加MCU检测就费劲了,人家要求简单小,不知道模电有没有两三个小元件就可以解决。

网友D:
想办法弄个电路,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导通某个路,切断另外一个路。

网友F:
这个没有很好的方法,如果想两三个基础元件实现,很难,反正我没想法,不知道用什么给你实现断开

网友F:
如果说低于多少不启动,很容易,高于多少断开太难了。

网友G:
最简单方法就是单片机ADC检测判断。然后控制个开关管。

网友C:
试试用三极管和稳压管做。

网友:
有难度,简单电路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