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MCU注意事项

楼主(2019-10-25):
相信大家开发华大MCU都是或多或少碰到一些问题,新产品有一些小bug也属正常。我司作为华大一级代理商,有专业FAE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以下是支持客户过程中总结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华大MCU注意事项
1.     芯片支持两种编程接口:SWD和UART。通过启动选择模式脚MD的高低电平来实现的。当MD脚为低时,SWD编程模式。MD为高时,为UART编程模式。正常运行时,MD脚必须下拉接地。MD脚功能与STM32F030 的boot0脚功能一样。
图1:离线烧录器接口:

上面是SWD 调试/烧录接口管脚,用来在线调试与烧录。Vext对应Vdd,其他3脚与UART的管脚不同。
下面是UART烧录接口管脚。加密后的芯片,不能调试,也不能用SWD烧录,如果需要再次烧录,必须使用UART。因此,客户需要在加密后再次烧录(比如升级),请在板上保留UART烧录口的5个管脚。
表1. 模式引脚说明

模式

功能脚
HC32L15
HC32F14/  HC32M14
HC32L110/  HC32F003/ 005
HC32L130/  HC32L136
模式选择
MD

P20
PD03
UART模式

MD=高
ICP_RX
SIN0_0(P11)
SIN5_0
P36
PA10
ICP_TX
SOT0_0(P12)
SOT5_0
P35
PA09
SWD模式

MD=低
SWCLK

P30
P31
PA14
SWDIO

P31
P27
PA13
2.     HC32L110/HC32F003/HC32F005系列芯片没有MD引脚。
两种方式的切换电路建议采用  此处的PD03 即为MD脚。

图1. SWD 模式连线方法

         Vext

GND

CLK

DIO

调试器/烧录器

VCC         VC

GND        MD

SWCLK

SWDIO

目标芯片

3.     MCU上电时 所有io口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高电平,建议对led或者电机操作改成反逻辑。
4.     处于UART编程模式的IC , TX端口会输出约10ms的高电平脉冲作为握手信号,HC32L110、F003/F005固定会有这种情况。硬件电路应考虑规避该脉冲对整个应用的影响,或尽量避免使用该端口作为输出功能。
5.     RESET引脚仅能复用为“输入且具有上拉功能的输入端口”。
6.     脱机烧录器下载烧录文件后,按操作步骤升级后可以删除PGMKEY.bin 文件,以保护你的代码。
7.     XinXout 脚中间有一个大电阻,不过要用作IO口,必须是同时输入,或者同时输出。不做IO口就没有关系。
8.     HC32L130与STM32F030的管脚 区别在于 第一脚 st的接VDD, L130外接电容。

我司华大一级代理商,有需要联系加QQ489858603

网友A:
图片的背景黑的我怀疑人生,我眼要瞎了,不能换个色彩吗?

网友B:
建议重新编辑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C:
多谢大佬 提示。

网友D:
这个背景就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