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外置MOS选择

楼主(2019-10-25):
LM5145 外部配2个MOS,做同步BUCK,这两个MOS怎么选,Qg多大合适,有大神有参考文档没有,频率,驱动电流,Qg怎么选,担心芯片驱动不了MOS。

网友A:
你的DATASHEET后面给了一个范例。自己不会算就照着搞吧。

网友A:
不。后面有四个范例。应该够你参照用了。

网友B:
看官方说明书:2.3-A Source and 3.5-A Sink Capability
驱动2.3拉电流,3.5A灌电流,很强劲的驱动能力,第一个例子就是80V4mΩ的英飞凌管子。
这种能力,驱动50nC左右的管子轻轻松松。注意驱动大管子时候,芯片散热底板的热设计就OK了。

网友C:
就楼上给出的这个参数,驱动能力还是够强的,其实官方可以直接得到参考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