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与工业CCD光谱

楼主(2019-10-25):
    由于FPGA并行处理的特点,可以实现很高的延时精度和数据处理速度,这
种方案的特点是灵活性强、延时精度高、实时显示。但FPGA工作需要基本的配
置电路和外围芯片,使得电路板的尺寸不能做到微型化,成本相对较高。
    STM32单片机内部集成了ADC, USB、定时器等功能,能够实现采集传输
的要求,满足了微型化的设计目的。这种方案具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结构简单、
体积小但由于单片机的串行处理和时钟的限制,同步延时控制精度不能做的太
高。

楼主:
    驱动电路是CCD光谱仪设计中的关键点,驱动电路信号处理的流程如下,
从CCD得到的电信号经过前端处理到达主控板,在主控板上进行ADC转换,
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可以通过通用接口传到上位机,考虑到如
今USB接口的通用性,本文主要采用USB2.0接口作为数据上传接口。在Windows
7系统Visual Studio 2010环境下利用C语言和C什混合编程,再结合Teechart
和MFC,开发了上位机控制界面,对下位机数据进行接收和处理。经过测试,
线性CCD光谱仪系统的设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部分参数领先同类产品。

楼主:
    光谱分析仪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是光谱采集,该技术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从
紫外分光光度计到目前便携式微型光纤光度计,在实现分光光度计传统功能的同
时,新型的分光光度计在测量微小物体的尺寸、薄膜厚度测量以及测量LED的
发光效率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4]。这些新的应用得益于光谱采集技术的进步
以及相应的光电转换器件性能的提高。

楼主:
    CCD光谱仪分析技术广泛运于各个领域,包括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化
学,教育,地质,测量等,其应用领域广泛,涵盖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在精确
测量和质谱分析领域,光谱仪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科研条件的改善和科技的进
步,微小型、便携型、高精度、智能型光谱仪成为了当今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光
谱仪器发展的一个趋势。无论什么类型的CCD光谱仪,一套完整的CCD光谱
仪系统包括光学系统、CCD、和驱动电路,接下来将详细介绍这三部分。

楼主:
    获取单波长光在光谱分析和研究领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利用单色光源
外,还有通过棱镜和色散。聚焦元件也能获得单色光谱,目前的扫描光栅单色仪
也可以获取连续的光谱辐射波长。

楼主:
    一套基本的光学系统分为准直系统、色散系统、成像系统。准直系统由狭缝
和准直物镜组成,光源s照射到光栅D上,产生衍射,经过两级偏光镜,把光
信号集中在CCD探测器上,从而产生电荷信号。
一个典型的谱仪主要由光学系统、检测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入射狭缝:入射光通过狭缝,形成一个成像物点。
2.准直元件:通过入射狭缝的光是朝向各个方向的,准直原件就是将通过入射
狭缝的光变成平行光。
3.色散元件:将复合光按照波长分隔开来,典型的色散元件就是光栅。
4.聚焦元件:聚焦元件,顾名思义就是将色散之后分散的光汇聚,使其形成一
个一个的像,每个像对应不同的波长。
5.探测器阵列:用于探测像点的光强度,该阵列可以是CCD或其他光敏器件。
    当复合光进入光谱仪系统的入射狭缝时,首先由准直元件把复合光线变成
平行光,再经过色散元件,把平行光中不同波长的光线分隔开来,再由聚焦元件
把同一波长的色散光汇聚到一块,就形成了我们所需要的光斑,在投射到光敏探
测器上,把光信号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信号。

楼主:
    基于FPGA的线性CCD光谱仪,实现了高延时精度的设计要求。本章首先
介绍了光谱仪的整体设计,再详细说明了驱动电路设计,驱动电路各个模块的功
能和电路原理,最后是各个模块的使用以及CCD时序逻辑、ADC驱动逻辑和
USB通信逻辑的实现过程。

楼主:
    整体框图如图3.1所示,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光学系统、CCD前端板、STM32
主控板和上位机。混合光进入光学系统,先是通过一个狭缝,狭缝把混合光变成
各个方向的分散光束。分散光束照射在透镜上,把分散光变成平行光,平行光作
用在有倾斜角的光栅上,就把复合光分散成了各个颜色的光束,分散的光束照射
在CCD上,形成我们要的光信号。光学系统产生的光信号作用在CCD上,经
过前端板的处理,进入主控板。主控板通过三路定时器的PWM功能分别产生三
路驱动信号ICG, SH和M信号去驱动CCD。同时STM32的ADC开始采集来
自前端板的数据,STM32内部ADC是12位的,通过配置DMA模式,在采集
的过程中不占用CPU资源。当一帧数据采集完成后,USB把内存里面的数据打
包传到上位机,保存和显示。在软件实现的过程中,采用了定时器精确定时来开
启/关闭时序和ADC,这样,保证了每次采集到的数据是一帧完整的数据, USB
传输是基于USB2.0的传输协议,在STM32中,USB传输数据利用USB控制器,
USB控制器也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在工作的过程中不需要CPU的参与就能完成
传输功能。由于PWM和ADC都不占用CPU,所以,在采数期间,CPU可以随
时等待来自上位机的控制命令。由于利用STM32内置了USB, ADC、定时器和
串口等模块,所以外围电路简单,布板面积可以做的很小,大大节省了硬件成本
和布板面积,STM32光谱仪广泛运用于低成本设计领域。

楼主:
    TCD 1304的驱动时序如图3.5所示,信号线为ICG,  SH,  CLK,  OS。主时
钟最大为4M,每4个时钟周期AD采样一次,为了保证AD采样时间上的准确
性,避免出现在OS改变输出时采样,用clk/4的定时器触发AD采样,产生2MHz
的时钟则电平翻转的频率为4M,速度较快,因此采用一个定时器直接翻转电平,
STM32f207主频为120MHz,定时器TIM3挂在APB1时钟总线上,为60M,  15
分频后获得clk=60/ 15/2=2M的时钟信号。若要实现4M的时钟,可以选择在
120MHz的APB2时钟总线上的定时器,15分频,定时器选择输出比较匹配模式,
将PA6设置为第二功能,比较匹配时PA6电平翻转。不使能中断,若使用中断
服务子程序,会消耗较多的CPUo ICG和SH用TIM3和TIM8的PWM(脉冲
宽度调制)来实现,可以实现脉宽和周期可调的脉冲波。由于TIM3是普通定时
器,TIM8是高级定时器,普通定时器的计数器位宽是16位,高级定时器的位宽
是32位,要实现7.4ms的长时间记时,按照60M的系统时钟来计算,显然16
位计数器只能记时65535* 16.66=1.091813ms的时间,显然不能满足的7.4ms的
像素读出时间要求;所以要对普通定时器的系统时钟进行100分频,使得定时器
的时钟变成了6M,这样,TIM3的定时长度可达1 OOms左右,基本满足了光谱
仪的长时间曝光要求。如图3.2所示,ICG和SH之间有一个相移时间t2,  t2的
典型值是SOOns,为了实现ICG和SH的相移关系,给产生ICG的定时器赋予一
个初始值,使得产生ICG的定时器在计数的时候,计数初值从设定的值开始,
也就是ICG和SH之间产生了一个延时,延时根据初值的大小来定。这样,就实
现了ICG和SH的相移关系。

楼主:
    在接收端,当接收到数据时,串行接口引擎SIE)将接收到的数据根据端
口号放到对应的数据缓冲区内。并给主机返回ACK命令,再产生中断,告诉主
机已经接收到了数据包。如果USB正在处理缓冲区数据的时候,收到了来自数
据发送端的发送请求,USB会返回一个NAK,告诉数据发送端,接收端忙。接
收端收到NAK后,会延时一段时间,再重新发送数据,一直反复执行这个过程,
直到超时为止。
    在数据发送端,当要发送数据时,先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并通
知总线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已经准备好。同时总线通知接收端,如果接收端返回
ACK,就表示接收端己经接收数据完成,并且产生相应的中断执行数据处理操
作。如果接收端还未准备好,或者处于繁忙状态,会返回一个NAK,发送端等
待下次重新发送。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C:
非常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