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源适配器怎么看压降和负载的关系?

楼主(2019-10-25):
如图,图片是一个厂家的规格书,需要5V 2.5A的适配器,动态响应那栏就是压降和负载的关系吧,具体是怎么理解,谢谢!
一般选择适配器主要看哪些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纹波、压降、保护?

网友A:
这种ACDC适配器注意看输出电压和电流,要满足目标系统的功率要求,其他的纹波动态响应等指标要看目标系统对电源的要求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ACDC适配器注意看输出电压和电流,要满足目标系统的功率要求,其他的纹波动态响应等指标要看目标系统对 ...

那动态响应是电压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吧?图片上写的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动态响应是电压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吧?图片上写的怎么理解呢?

是的,就是负载突变时输出电压发生变化的程度,图上的指标我也说不好,还是找厂家FAE解释比较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动态响应是电压和负载电流之间的关系吧?图片上写的怎么理解呢?

如果目标系统负载动态比较大,比如有电机启动什么的,是要关心这些动态特性

网友B:
官方说明书应该给的参数够明白了吧,负载调整率、瞬态响应全有。
楼主只需要根据你接入的负载对电源的需求,去匹配就成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说明书应该给的参数够明白了吧,负载调整率、瞬态响应全有。
楼主只需要根据你接入的负载对电源的需求 ...

就是看不太懂呢
5V电源的最大额定电流是2.5A,我的负载只有700mA左右,最大不超过1A,考虑到会有压降,我想知道的是在这个电流下压降是多少?
适配器没有做的像稳压电源(火牛)那样基本没压降的吗?

网友C:
这种电源的电压适合仅仅需要电源供应而对电压精度没什么需求的情况。
有精度需求你可以选高一点的电压自己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