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下载程序没反应

楼主(2019-10-25):
背景:mplab x ide 和 ICD 3 点亮 PIC16F877A板载lED灯过程
     1、例程导入maplab x ide 中,编译下载没错误,但是板子没反应。

     2、把例程中的led.hex文件导入mplab x IPE中下载灯可以亮。

    3、新建项目,添加一个新的main.c源文件,把例程中的led.c内容copy进去,编译下载也没反应。并且将自己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导入mplab x IPE中下载也没反应
求问:
步骤都是按照教程来的,我是不是漏了某些步骤?

楼主:
附上代码:就用过STM32的板子,周末学学PIC的配置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pic.h>           //调用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 CONFIG
#pragma config FOSC = EXTRC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RC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 (BOR en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Voltage (Single-Supply)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Enable bit (RB3/PGM pin has PGM function;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EEPRO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cod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Write Enable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all program memory may be written to by EECON contro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Code protection off)

#include <xc.h>
//根据选项,配置字应该如下所示:
__CONFIG(HS&WDTDIS&LVPDIS);

void delay(void);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int i=0;
    char data=0;
    TRISD=0x00;      //初始化RD7-RD0的输出方向
    PORTD=0xFF;      //初始化RD7-RD0的输出方向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while(1)
      {
       data=0xFE;
       for(i=0;i<8;i++)
         {
          PORTD=data;      //初始化RD7-RD0的数值
          delay();
          data=(data<<1)|0X01;
         }
      }
        return (EXIT_SUCCESS);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a;
for(a=0;a<50000;a++);
}

网友A:
调试看看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看看什么现象

网友B:
配置字的问题?

网友C:
不知道,这个芯片挺老的, 没用过了。

网友C:
你换以前的老版本的MPLAB试试。

ok,我试试,这周有事回家了,回复晚了

网友D:
你这个是用的什么板子??
你用的是外部RC????不是晶振???
这个片子比较老了, 时钟就2个选择, 首先你确认一下时钟源..
#pragma config FOSC = EXTRC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RC oscillator)

@CoolSilicon :好的,我也觉着这个太老了,MCC也不支持。
@程序员阳仔 :建议你选新一点的型号来学吧...建议选PIC16F1xxx, PIC16F1XXXX, 就是F后面加4个数字, 或者5个数字的型号, 另外,这个论坛有月月送活动, 都是比较新的,比较实用的板子送, 你可以去申请一下, 中签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祝学习顺利!
pic16f877a,之前接触过32,正在学pic的编程,这些配置还不太会,这个用的例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用的什么板子??
你用的是外部RC????不是晶振???
这个片子比较老了, 时钟就2个选择, 首先你确认一下 ...

应该就是时钟源设置的问题

网友E:
#pragma config LVP = ON

正常编程模式下低电压编程使能位不用打开。

LVP:低电压编程使能位。如果不使用低电压编程 RB3将做普通I/O.MCLR必须用于编程。(根据需求) 刚看到这个配置
666,这个改了就对了。我现在正在看配置位的介绍,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