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外设连接到2.0的HUB上会挂掉,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25):
我用USB2514BI做了一个USB2.0转4口的HUB,下挂一片FT4232和一个摄像头。HUB连接在一台WIN10的平板上。现在遇到一个现象,FT4232和摄像头的外设在上电一段时间后会掉线。在平板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依旧能够看到外设,就算刷新硬件更改还是会有,但是其实设备已经挂掉了,用软件能找到设备号,但是打不开设备。只能重启电脑或者重新插拔设备才又可以恢复正常。但是键鼠之类的外设是一直工作正常的(估计是用HID通信的原因),有时候换一台平板电脑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也就是说设备对平板很“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2020-01-28):
典型的信号问题。遇到数据传输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你的HUB设计问题,HUB挂个摄像头和其他外设很正常的使用,除非在hub上挂两个720P或大于720P的摄像头,这样图像干扰很大

网友C:
usb的hub要设置成外置电源模式,要不然可能不工作

网友D(2020-04-01):
很可能是电源问题,电流超限后,电脑上不一定会有所反应,但是可能导致设备端电压不稳。
同样的条件下,改用稳压电源供电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