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10-25):
开关电源中,经过变压整流的 模拟地 和 电压转换后的 地 为啥用 安规电容 连接?离作用么?一般数字地 和 模拟地 不都是用0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么?

网友A:
用安规的,典型的则肯定是高压输入的AC-DC变换器,和模拟地、数字地没有半毛钱关系,一边是市电整流后的高压,一边是人们要接触的隔离低压,你到是用个磁珠试试看?不怕把人给烤焦了?
这里用安规电容,是为了对抗由变压器寄生参数导入的干扰,变压器怎么做,都很难做到原副边除了磁场耦合没有别的耦合,所有别的耦合,到时候都是副边输出的干扰源头,这个Y电容,就是用来给耦合过去的高频干扰提供一个回路。

网友B:
过EMC测试用的,吸收变压器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安规的,典型的则肯定是高压输入的AC-DC变换器,和模拟地、数字地没有半毛钱关系,一边是市电整流后的高 ...

原来如此,专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EMC测试用的,吸收变压器漏感。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