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怎么用hc-link4.0给HC89S003F4烧ISP固件

楼主(2019-10-25):
按手册上的对89S003F4S烧了isp 固件是否不行,不知道哪里方法不对,然后不行的89S003F4 在JTAG烧写 烧录信息是对有烧写有校验,然而功能不对

网友A:
不要勾选校验,你试试,我照着说明操作是可以的.

网友B:
我也是完成了ISP烧写,然后像51学习板一样下载运行程序,结果一个灯都点不亮,最后折腾了2天,发现是IO口配置不对,003默认的配置是模拟输入,也就是高阻。最后改了配置之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勾选校验,你试试,我照着说明操作是可以的.

是按手册上的下载的,你说的办法也测试过, isp软件是 2.03,, 2.04官网上下载 软件有问题, 一启动等1秒就停止运行了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完成了ISP烧写,然后像51学习板一样下载运行程序,结果一个灯都点不亮,最后折腾了2天,发现是IO口配 ...

唉说明的脱机烧录, 不知道什么样表示脱机烧录完成了,感觉有点山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说明的脱机烧录, 不知道什么样表示脱机烧录完成了,感觉有点山寨

脱机烧录我也没有搞明白,只会在线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机烧录我也没有搞明白,只会在线下载

主要没想到他们开发的上位机bug太多就拿出来推广,技术支持又不给力,被无数人吐槽的stc上位机从没遇到过明显bug,看样子选型还是要看清楚

网友C(2019-12-02):
兄弟,HC-89S003F4 isp下载搞定没,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HC-89S003F4 isp下载搞定没,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稳定性不好,用他们的usb转isp CH340那个板子,我每次用ISP都是要插拔多次才行的,isp软件的兼容性很差,,反正就是每次反复启动软件插拔 有概率行。尽量不要用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