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防反接电路相关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25):
没有防反接,只有防静电。

网友B:
C1这样的线路,用在继电器触点,那是为了灭弧,用这这里就匪夷所思了,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啊,反接时候,没有任何动作,接对了,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先动作,DS电压就是一个二极管正向压降,然后MOS导通,将DS电压拉到很低而已,我的看法毫无用处,直接删除了还可靠一点。至于C2则就是提供一个充电时间,让MOS管导通没那么快。本来极性对了,二极管必然先动作,旁边有稳压管,抗干扰什么这个稳压管差不多就够了,所以这个C2用处也不大。

网友C(点评):
谢谢您的评论,我明白这种情况下MOS管会缓启动,可这样做的目的我不太清楚了,是防止电源刚上电的干扰吗

网友D:
C2的作用是通过延长MOS管启动时间,从而减小电路上电期间的浪涌电流,符合上级电源有关浪涌电流的要求,减小对挂接在同一母线上其他设备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