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磁共振类设备维护保养须知

楼主(2019-10-25):
故障现象:无法开机,黑屏。电源交流指示灯为常亮,按下开关键后,没有启动,检查发现风扇没有转动。

故障原因:监护仪电源故障。

PM9000电源是一个隔离型反激式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其电源板主要由滤波整流电路、两个DC-DC的电路、风扇控制电路、开关控制电路、充电管理电路组成;其中该电路有三路输出,分别为打印机和风扇提供12V;为背光管高压逆变板提供12V与5V;为主控板提供5V、12V。

PM9000监护仪的电源最重要的两个电路就是DC-DC电路与DC-DC电路2,DC-DC电路主要是由开关管K2485、UC3843B的振荡电路与变压器T1组成的,DC-DC电路是为开关控制电路和DC-DC电路2提供16.7V、5V的直流电压。

DC-DC电路2主要是由开关管IRF840、MC38HC42B振荡电路和变压器T2组成的,这电路主要是为主控板、背光高压逆变板、风扇控制电路等提供5V、12V的电压。 由电源交流指示灯常亮,用万用表在PCON接口中,可测到有稳定16.7V、5V 电压输出,因此可以断定DC-DC电路工作正常;而按下开关键,风扇没有转动,可推测出是没有12V的电压输出,因此故障点断定在DC-DC电路2上。

首先观察DC-DC电路2与其后端电路有没明显的损坏的地方,用万用表的二极档对开关变压器次级附近的二极管进行检测,检测出二极管没有损坏,接着检测开关管,发现开关管短路,一般开关管短路,其S极的1欧的电阻的性能也改变了,把这两个电阻拆下来,测出10K的电阻,于是更换开关管和电阻。

接着通电检测,用万用表对电容C58、C35、C50两端的电压测量,其电压都为0V,12V的电压还是没输出。通过示波器检测开关管IRF840的G极,没有振荡波,在示波器只看到紊乱的杂波。
因此可以把故障点缩小范围,把检测的重点放在DC-DC电路2中的振荡控制电路,用直流电压档测量MC38HC42B芯片第7脚的电压VCC,其脚的工作电压为DC2.6V,该芯片正常工作的电压为:16.7V,MC38HC42B的供电是由FDS的场效管U16与Q21所控制,检测U16与Q21都正常。

因此断定是因MC38HC42B芯片损坏,假如此芯片被烧坏,造成芯片损坏的原因有两个过流、,过压,所以必须检测其过流保护电路与过压保护电路,断电后,放电,在检测过压保护电路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元件,还在检测过流电路中发现两个1欧1W的检流电阻开路拉,于是更换此芯片和检流电阻。

注意的是最好不用大于其电阻功率同电阻阻值的电阻更换,同时最好不用大于此电阻阻值同功率的电阻更换,防止电路的大片烧坏。更换芯片与电阻,故障排除。

以上有关医疗仪器维修知识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整理发布

网友A:
提供维修服务吗

楼主:
提供的,您要维修什么仪器呢,可以留下q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