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反馈回路有三极管

楼主:
反馈回路三极管Q2的作用?
这个电路是判断VDD和VEE的大小,如图1
1.当VDD>VEE,输出VOUT=R3/R1*VDD-R3/R2*VEE,三极管Q1导通;
1.当VDD<VEE,输出VOUT=R3/R1*VDD-R3/R2*VEE,三极管Q1截止;

但是没有Q2,电路的仿真结果还是一样的,如图2

网友A(2019-10-26):
第一个,你去掉三极管,线路也不是这样处理的,你可以对GND短接原来C的位置,或者直接删除三极管就可以部分的模仿。
第二个,这三极管不算是加在反馈回路,而是输出通过三极管对反相输入端进行微调,叠加一个VCC或者GND的偏置而已。输出为高电平时候,三极管导通,反相端叠加一个低电平,而输出为低电平时候三极管截止,则反相端叠加一个高电平。
我们知道,反相端低的,输出高,而这里输出高时候,叠加一个低电平,则低的更低,也就是典型的滞后出来,使输入动作有一个门槛区间值。

网友B:
对于有源反馈系统, 分析会复杂一些,不过还可以线性的计算出反馈。

网友C:
第一个是比较器用,第二个放大器用,不过这二者都包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你去掉三极管,线路也不是这样处理的,你可以对GND短接原来C的位置,或者直接删除三极管就可以部分 ...

这个电路当做比较器使用,不采用负反馈的思路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当做比较器使用,不采用负反馈的思路考虑?

去掉三极管,就是一个比较器。没什么特殊的意义,加上三极管,就为比较器多增加了一个滞后而已。没别的意义。

网友C(点评):
无三极管,构成了负反馈环路,不过包和了。有三极管,就是同相反馈,构成滞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