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dsPic33ev256gm104单片机推挽PWM死区无效的问题

楼主(2019-10-26):
最近使用一款Michochip的dsPic33ev256gm104单片机,高速PWM1设置为推挽模式,采用独立占空比、独立周期、无相移、边沿对齐模式。无论将DTR1和ALTDTR1设为比PDC1大还是比PDC1小的值,输出波形的占空比没有任何变化,所以理解为死区没有起作用。另外,手册上讲到PTPER,PHASEx= Fosc/(Fpwm*PWM输入时钟预分频比),程序中设置Fosc=120MHz,PCLKDIV= 1(PWM输入时钟2分频),Phase1=0x150,如果按理论计算,Fpwm应为178KHz,但实际测PWMH1或PWML1波形的周期为89KHz(178的一半)。请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没有配置对,不知道这个系列支持不支持图形化配置。

网友A:
MPLAB有图形化配置工具,可以用个试试看,避免自己配置,遗漏什么。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您说的是用MPLAB Harmony软件吗?这个应该只支持32位单片机吧,我用的是16位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您说的是用MPLAB Harmony软件吗?这个应该只支持32位单片机吧,我用的是16位单片机。 ...

是用MCC.

网友B:
如果你想彻底搞懂的话, 就到官网,你找到这颗芯片的页面, 然后在文档那一个分页下, 有reference manual, 你看PWM的这章节, 一字不漏的看个2,3遍,就明白PWM是如何设置了的.
如果想偷懒的话, 就用MCC插件来生成代码..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