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弄坏晶振如果解决

楼主(2019-10-26):
各位老前辈,老司机,小弟遇到一个棘手问题请教一下
最近设计了一个433M无线遥控器,因为体积有限外壳是用超声波粘起来,但问题来了,只要经过超声波之后,遥控器就有很多不良,经拆机分析为遥控器里面晶振不起振了。外观已定必须经过超声波,晶振有过不了,如果解决,有没有牛X一点的晶振能抗超声波的。

xch
晶体基频是32768Hz?

网友A:
也许通过你的工艺控制也能解决。 比如强度, 方向

网友B:
晶振方向敏感,试。

网友C:
晶振很脆弱的,经过大功率超声波刺激,损坏也算正常。
楼主说体积有限,如果不能采取尽量隔离加工过程的高功率超声波手段,这可就比较讨厌了。
如果空间允许,则长引脚、加缓冲海绵双面胶固定也许是个选项,必须注意晶振外壳除了双面胶不能和任何东西有接触,反正贴PCB安装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D:
1.改PCB把晶振换方向安装;
2.调整超声波的频率,避开共振;
3.试着通电状态下进行超声波。

网友E:
sitime不知道有这么高的频率吗。

网友F:
超声波也可以屏蔽的,找贴片厂问问材料,我们之前焊接工一批电路板,焊接后要用超声波清洗,也担心会对晶振有损坏,厂家找了一些超声波屏蔽材料,反正没有坏的。

网友G:
外壳用502胶水粘起来,不要用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