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读写24C256的问题

楼主(2019-10-26):
用HC32F005读写24C256没有成功
用官方例程,只写到了24C08,不知道如何改成16位地址,特别是状态位到底啥东西搞不明白
看到这个版块有HDEE5的程序,也用了一下,不知道如何适配于HC32F005,程序是针对HC32L110的

网友A(点评):
HDEE5这个是模拟EEPROM的程序,就是使用内部的flash作为模拟EE的功能,不涉及外部的EEPROM芯片的操作。

楼主:
请教将P01、P02设置为I2C端口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B:
慢慢一点点看吧

网友A:
P01 和P02并不是特殊引脚,配置方法和其他引脚一样。
如果是16位寻址,那可能要改一下I2C的状态机,寻址需要发两次数据。

网友C:
看下256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D(2020-10-09):
case 0x08:                                 ///< 已发送起始条件,将发送SLA+W
                I2C_ClearFunc(I2CX,I2cStart_En);
                I2C_WriteByte(I2CX,I2C_SLAVEADDR);
                                                                B_ReadCnt = 0;
                break;
            case 0x18:                                 ///< 已发送SLA+W,并接收到ACK
                                                                B_ReadCnt = 1;
                                                                I2C_WriteByte(I2CX,u8Addr>>8);            ///< 发送从机内存地址
                //I2C_WriteByte(I2CX,u8Addr>>8);            ///< 发送从机内存地址
                                                                break;
            case 0x28:                                 ///< 已发送数据,接收到ACK, 此处是已发送从机内存地址u8Addr并接收到ACK
                if(B_ReadCnt)
                                                                {
                                                                        B_ReadCnt = 0;
                                                                        I2C_WriteByte(I2CX,u8Addr);
                                                                }
                                                                else
                                                                {
                                                                        I2C_SetFunc(I2CX,I2cStart_En);         ///< 发送重复起始条件
                                                                }
                break;

网友D:
引用 网友D:
case 0x08:                                 ///< 已发送起始条件,将发送SLA+W
                I2C_Clea ...

定义一个标志位,代码如上,实测OK~

网友E:
也用了一下,不知道如何适配于HC32F005,程序是针对HC32L110的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A(点评):
F005 和L110的操作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