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 CANFD

楼主(2019-10-26):
                  can_fd_tdc_struct:
                    tdc_mode: CAN_TDCMOD_CALC_AND_OFFSET or CAN_TDCMOD_OFFSET
                    tdc_filter: 0x00 - 0x07
                    tdc_offset: 0x00 - 0x07

CANFD 延迟补偿这几个参数具体什么意思???怎么设置????

网友A:
我也没注意,随意的就E103 CAN调好了波特率,可以正常使用,E103系列有函数可以帮你自动配置好S1 S2什么的吧。

网友B:
看不太懂啊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注意,随意的就E103 CAN调好了波特率,可以正常使用,E103系列有函数可以帮你自动配置好S1 S2什么的 ...

你好,请问E103c8t6有CAN的例程吗?完全没找到哎,如果您有的话,可否支援下。。。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E103c8t6有CAN的例程吗?完全没找到哎,如果您有的话,可否支援下。。。多谢多谢 ...

GD32E10x_Firmware_Library_V1.0.1\Examples\CAN\communication_FDmode     官网例子里初始化的代码 99.9%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大家学习GD32或不同厂家的CM3 CM4芯片都要学会看这个哈。 要注意放个英文词典,库函数的注释(会有英文全长度的单词)以及因为缩写都要对照 user编程手册来看,这样才会明白寄存器或宏的功能。 本来个别功能就是不太好理解的,加上又是英文。所以要仔细的去观察。

网友D(2019-11-25):
不是很了解,CAN的方案没怎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