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14-三个IO控制8个LED灯

楼主(2019-10-26):
在之前我们控制LED的时候,都是一个LED就需要一个对应的引脚。但是在我们开发板引脚有限的情况下,这样使用就很浪费了,我们这里加上一个新元素74HC595模块来实现只用3个IO引脚来控制8个LED。

本次试验中的74HC595实际上就是一个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因此它能使用少量IO来控制多个输出,这在引脚有限的情况下要控制很多LED是非常有用的。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LED灯红色4个,黄色4个
220Ω 电阻8个
74HC595模块一个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如图:

2、然后新建项目,输入以下代码:

/**
*    文件: 74HC595-8led.ino      by 零知实验室(www.lingzhilab.com)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时间: 2019/05/31 13:39
*    说明: 使用74HC595 模块控制8个led,显示从0-255的二进制编码,
**/

int data  = D1;//74HC595的14脚 数据输入引脚SI
int clockC = D2;//74hc595的11脚 时钟线 SCK
int latch = D4;//74hc595的12脚 输出存储器锁存线RCK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data, OUTPUT);
        pinMode(clockC, OUTPUT);
        pinMode(latch,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for(int i = 0; i < 256; i++)//一共8位,可以显示0-255的二进制编码
        {
            Serial.println(i);

                digitalWrite(latch, LOW);//
                shiftOut(data, clockC, MSBFIRST, ~i);//串行数据输出,高位在先
                digitalWrite(latch, HIGH);//锁存
                delay(500);
        }
}

2、按照之前的方式先【验证】,然后【上传】到开发板中。
四、成果展示
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期的结果了,如下:

拂尘~送我去:http://www.lingzhilab.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