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CAN通信电路通信失败,请大家拍砖

楼主(2019-10-26):
接上USB转CAN后,U转CAN盒的ERR灯亮,不能通信,麻烦大家看看这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A:
CGND与J1的GND相通吗

谢谢,是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B:
谢谢,是软件配置问题
这个不需要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CGND与J1的GND相通吗

不通

楼主:
正确的原理图

网友C:
现在国产隔离CAN 便宜 ,外加隔离DC 这个性价比高

网友D(2020-01-31):
可以加一下您的QQ吗  感觉您的电子经验很足 向您学习一下

@cainiao518 :您的QQ号是多少呢
可以

网友E:
ERR 灯亮,  你接个终端电阻试试

楼主(2020-03-02):
引用 网友E:
ERR 灯亮,  你接个终端电阻试试

波特率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F:
可以加个好友吗?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G(2020-05-16):
CAN通信电路通信失败先简单化接线盒互连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N通信电路通信失败先简单化接线盒互连关系

已解决

网友H(2024-01-02):
CAN通信的完美编程需要对CAN的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进行监控:
CAN通信实时负载小于标定负载的1/3,通过对CAN通信的丢包的监控来评估CAN的通信质量;
详细资料见:CAN通信的高层协议CANWeb源程序及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fromuser=515192147

楼主:
引用 网友H:
CAN通信的完美编程需要对CAN的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进行监控:
CAN通信实时负载小于标定负载的1/3,通过对CAN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