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CH9141蓝牙评估版试用】初步测试试用

楼主(2019-10-26):
CH9141 的蓝牙套件也收到好多天了,感谢WCH的评估试用活动。
今天得空就把蓝牙套件的基本应用尝试一下。
首先是连接,WCH的套件里有蓝牙模块和一个USB->UART转换器。找四 根杜邦线连接5V,GND,RX,TX就可以了。其中RX,TX要交叉一下。

连接好之后,USB->UART转换器就可以连PC了。PC上只要安装了CH340的驱动就可以正常识别出串口号了,用过USB转串口的想必都知道这个过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波特率一定要设置在115200,软件打开时默认设置是57600是不能与蓝牙通迅的。

试了一下蓝牙模块与手机的透传功能,用官方的手机端软件。
PC端发送,手机端接收。

手机端发送,PC端接收。

总的来看,透传功能是有的,但是有出现不稳定的现象。要多试几次。
下次试下把蓝牙模块做到一个控制板里,测试一下在实际应用上的表现。

网友A:
期待你的实际应用!

网友B:
这个蓝牙串口的软件界面做的还是很好的,不像别的厂家那就是一个串口助手!
这个芯片连接手机必须是软件连接,要是手机设置里边是不能连接的,电脑没有测试过。

网友C:
CH9141低功耗蓝牙串口透传芯片

网友D:
是官网的代码吗?

网友E:
自己开发的软件吗?

网友F:
这个看着高端了。

网友:
串口AT配置?

网友G:
USB单片机CH554/CH559用过吗

网友H:
CH9141没有使用过。

网友I:
评估试用的板子很给力呢

网友J:
套件里的蓝牙模块怎么样?

网友K:
全都是官网的设备了。

网友H: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G:
只是串口就可以吗?

网友D:
怎么实现通信呢?

网友:
代码有吗?

网友E:
还需要手机客户端呢

网友F:
CH9141蓝牙不错呢。

网友K:
串口+蓝牙高端产品。

网友J:
主要是看通信的速度了。

网友I:
主要是通信的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官网的代码吗?

官网的,拿来直接使用,不用什么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开发的软件吗?

官方都烧好了,拿来直接使用。

楼主:
对,用A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套件里的蓝牙模块怎么样?

还是很容易使用的

楼主:
没有代码。拿到手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实现通信呢?

串口透传的。

网友L:
CH9141就是蓝牙串口透传的功能模块,无需自己编程的

网友L:
芯片就是蓝牙芯片呀

楼主:
今天配合另外一块MCU测试了一下蓝牙模块。关注了一下连接的距离和电流消耗情况。
因为蓝牙模块板上有个LED,灯亮的时候耗电会多一些,约3.5mA,灯灭的时候耗电约1.9mA.连接成功后,LED常亮,电流就稳定在3.5mA.
配后手机的连接距离,间隔两面墙后,距离大于12M 仍然能发送指令。没有测试到它的极限距离。

网友M:
支持标准的蓝牙BLE4.2

网友N:
有哪款功能全面一些的吗?

网友O:
求介绍一款合适的蓝牙芯片,最好可带开发板进行学习

网友P:
蓝牙板上TAB接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Q:
蓝牙模块这种类型的产品 存在的价值,就是降低使用者的门槛

网友R:
串口波特率可达921600bps

网友S:
可以用蓝牙模块么

网友T:
最近想学习蓝牙,wifi开发

网友U:
开发板支持csr1010蓝牙么

网友Q:
打算开发个蓝牙产品,需要低功耗,稳定

网友M:
发射功率可调?

网友P:
开发一个蓝牙APP费用大概是多少

网友V:
芯片支持广播模式、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网友O:
集成在开发板上,怎么打开

网友N:
开发的时候需要做哪些测试

网友U:
支持常用的MODEM?

网友T:
用单片机开发板连接蓝牙 进入AT模式后无反应

网友S:
如何使用蓝牙模块与电脑通信,实现自主开发

网友R:
可通过APP或者串口命令轻松配置,方便快捷

网友W(2019-12-09):
可以和PC蓝牙通讯吗? 同类产品都只能与手机平板 APP 通讯,如果能和 PC蓝牙 通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可以和PC蓝牙通讯吗? 同类产品都只能与手机平板 APP 通讯,如果能和 PC蓝牙 通讯就好了。 ...

没有试过。我想是可以的,毕竞是工作在相同的通迅协议下,要开发个上位机。

网友K:
CH9141 的蓝牙套件怎么申请的

网友X:
之前一直用ch340

网友Y:
看赠送的芯片很给力呢。

网友Y:
串口下载成功的吗

网友Z:
怎么跟手机申请的?

网友AA:
评估试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AB:
这个有资料可以使用吗

网友AC:
蓝牙套件确实很多,学习一下。

网友AD:
其他蓝牙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AE:
蓝牙模块怎么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