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系列】+基于STM32 H7的视觉识别调试

楼主(2019-10-26):
说一下故事背景吧~

项目里有个需求,需要智能识别目标,(目标形状规则,颜色固定)综合实际场景,考虑使用视觉识别来实现项目里智能识别目标的需求,毕竟通过颜色传感器来识别目标颜色,或是使用超声波等距离传感器来检索目标形状,都过于复杂,测量距离果断且精准度不高,故采用摄像头进行视觉识别。在这里我使用的是openmv—m7模块,其集成了OV7725摄像头(带FIFO的)与STM32H7芯片,是个开源模块,挺好用的,有着大量的开源算法和例程。(openmv官方看到记得给我推广费哈~)

未完待续~

楼主:
回来接着吹~
说说使用STM32 H7的使用心得
前面故事背景说到,使用以STM32 H7为内核的openmv模块来实现视觉识别,从而智能判别目标。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使用情况吧~

在本项目的实际开发中,我把图像参数调整为QVGA,仅进行双色的颜色识别(红、蓝),不进行形状识别,结果显示是无压力,进行频帧打印,可以达到50帧左右(不过我觉得频帧作为参考就可以,不一定准确,因为图像参数调整为QQVGA,好像也差不多是50帧,所以仅供参考),横向对比,使用以STM32 F7为内核openmv m4模块, 把图像参数调整为QVGA,并开着上位机测试,便很有压力了,进行频帧打印,大概达到20帧出头,在IDE的图像界面中可以明显看出有卡顿现象,在以前项目中,采用二代openmv进行颜色识别时,图像参数调整为QQVGA,使系统能够更加稳定。不过,现在这问题就不存在了~得益于STM32 H7的480M的主频。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形状识别,项目里用的也是很简单的圆形检测,可以例程找到原型并修改。值得一提,在圆形检测中,用了霍夫变换,再去捕捉圆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只有采用以STM32 H7为内核的openmv模块才能勉强跑得动~说一下我当时的心情“牛啊”“不愧是480M的主频,没让我失望!”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是加上了圆形检测,很明显,单片机循环一次的时间大大增加,原先循环一遍以毫秒为单位,现在是以秒为单位,大概一秒就3帧左右。可以可以,满足要求了,哈哈哈~

PS:特别声明,以上所说的数据为个人在实际项目开发中,所得出的,不同情况不一而言。具体准确数值可参考官网提供的数据。

贴个工程文件图

整体来说,此次使用STM32 H7的效果还是非常让我满意的~,我对它的评价是“性能小怪兽”。

能否共享一下源码
@lihui567 :是的
这是python写的?

网友A:
看来是很高级的应用。

网友B:
好厉害的样子,可以提供源码吗?

网友C:
这个高端。

网友C:
视觉应用。

网友D:
楼主很厉害啊,视觉识别很高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很高级的应用。

哈,只是普通的智能识别规定颜色,规定形状的特定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觉应用。

哈,现在外面有很多开源模块,可以学习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厉害啊,视觉识别很高大上的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的样子,可以提供源码吗?

可以直接上官方网站查看,有例程

网友E:
openMV 吧 基于H7的

网友E:
建议直接搞openCV吧 比那个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直接搞openCV吧 比那个强多了

opencv是计算机用的,openmv是嵌入式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opencv是计算机用的,openmv是嵌入式用的

一些嵌入式开发板都可以跑 openCV 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opencv是计算机用的,openmv是嵌入式用的

感觉还是学点高端的好,之前也搞过mv  很快转了

都可以学习,使用的话,得看场合吧,有些适合用opencv,有些适用open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些嵌入式开发板都可以跑 openCV 啦

是吗?这个我还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吗?这个我还不清楚

是啊,哥多学点挣钱的,哈哈

哈哈哈

网友F:
很容易上手吗

网友G: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H:
非常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