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IN10下N76E003用Nu-link仿真器下载出错

楼主(2019-10-26):
我用Nu-link在win10中下载程序,新的芯片刚开始是可以下载的,下到五六次以后就出现连接不上的报错,但是同一块板连同仿真器拿到WIN7下就可以下载。是否与WIN10兼容不好?

网友A:
我单位一个台式WIN7的,家里一个笔记本WIN10的,没发现兼容有什么不同。
不过NU-LINK这货,对线缆长度非常敏感,排线还是5根自由的线束也有区别。
我自己手头有个烧写把手自己做的,大概10cm,连了20cm的5根独立硅胶线,就有时候发生莫名其妙的连接错误或者校验错误,后来把这5根线拧起来,就正常了。所以最好做成绞线,而且尽量短,一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网友B:
可能你电脑那USB有问题。

网友B:
USB驱动能力差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可能跟电脑有关。

网友C:
我用的win10,一直挺好。

网友D:
换个电脑就行,那么你的是现实什么错误呢。

网友D:
有没有提示什么错误,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