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线路板拼版方式

楼主(2019-10-26):
  我们在制作PCB线路板的过程中会遇到拼版问题,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谈谈,目前PCB线路板拼版方式,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无间距拼版
  无间距拼版是去除小单元PCB线路板间的间距,这种拼版方式板内小单元PCB线路板之间无间距,可能导致PCB线路板外形超差,故该拼版模式对于外形要求不严的PCB线路板可以使用,对于外形要求较严的PCB线路板设计,建议尽量避免该拼版模式。
  二、回形拼版
  回形拼版是生产前工程准备人员为了最大化提高单片的利用率,减少单片的每处空隙浪费,所采用的一种拼版方式,如图1所示,可以有效地提升材料的利用率。
  三、倒扣拼版
  倒扣拼版是一种结合回形拼版,充分利用模板空间的拼版方式。常见的倒扣拼版有两种情况:首先是小单元PCB线路板外形呈“L形”相互倒扣,如图2所示;再就是小单元PCB线路板外形呈“T形”相互倒扣,如图3所示。
  四、程序拼版
  程序拼版是在C AM中编制了一个宏程序,将小单元PCB线路板的最大外形导入,直接点击拼版操作就可以完成拼版工作。在程序拼版过程中,需要提供小单元PCB线路板最大外形,目前使用PCB线路板边框线作为它的最大外形(注:边框线必须为闭环线,否则需要人为再次修正),按照边框线进行自动拼版。这种拼版方式减少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误,提高了拼版效率。以图3“T形”板进行程序拼版结果如图4所示。由于异形板并不很多,所以在PCB线路板工厂多数情况下应用程序拼版进行。
  五、混合拼版
  混合拼版是将上述拼版方式进行择优选用,吸取各种拼版方式的优点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版面利用率,及单片的利用率。以图3 “T形”倒扣拼版为例,如果将此拼版方式略微更改,将会提高单片的利用率。
  首先将小单元PCB线路板进行组合,形成一个“L形”大单元,再次按照回形拼版进行拼版,最后再补充小单元,完成拼版。
  对于不同PCB线路板生产厂家,其选择拼版的方式也不同,对于小批量,多种类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选择程序拼版,拼版时间短、出错率低;而对于大批量投产,则需要考虑材料的利用率以及瓶颈设备的利用率,需要考虑其他拼版方式。

不管怎么拼。。。一个PCB还是算一个 多个拼一起 还算多个

楼主:
单双面板免费打样,点我个人主页地址,注册推广码G635

网友A:
这么复杂的拼板方式, 对加工工艺有什么要求呢,有原则吗

网友B:
找我们,免费拼版

网友:
拼在一起比不拼的好, 后期加工的效率会快很多, 节约时间, 很大程度的降低的成本~~~~!

网友C:
先标记下,回头研究

网友D(2020-09-01):
做板可以找我

网友E(2021-01-11):
很棒棒哦,加油

网友F(2021-02-25):
免费拼版地址:www.jdbpcb.com/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