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菜鸟求助!!

楼主(2019-10-26):
网上买了一块最小系统,安装了keilc51,用附带的STC例程实验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
1、Keil没有STC单片机型号可选,全部是进口单片机;
2、选AT89C52单片机,编译STC最小系统板附带的例程,在build all target时没有警告和错误,但debug的时候提示“*** Error: 'C:\Keil\C51\BIN\STCMON51.DLL' not found”
菜鸟求助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下载stc的下载软件,里面有很多东西

网友B:
网上搜索到的

stcmon51.dll文件下载,解决找不到stcmon51.dll的问题
stcmon51.dll控件常规安装方法(仅供参考):

一、如果在运行某软件或编译程序时提示缺少、找不到stcmon51.dll等类似提示,您可将从脚本之家下载来的stcmon51.dll拷贝到指定目录即可(一般是system系统目录或放到软件同级目录里面),或者重新添加文件引用。
二、您从我们网站下载下来文件之后,先将其解压(一般都是rar压缩包), 然后根据您系统的情况选择X86/X64,X86为32位电脑,X64为64位电脑。默认都是支持32位系统的, 如果您不知道是X86还是X64,您可以看这篇**。
三、根据软件情况选择文件版本。此步骤比较复杂,如果是Windows的dll文件,
     版本号以5.0开头的或含有 nt 一般是windows2000的文件。
     版本号以5.1开头的或含有 xp、xpsp1、xpsp2、xpsp3 信息的一般是windowsXP的文件。
     版本号以6.0开头的或含有 longhorn、vista 信息的一般是windowsVista的文件。
     版本号以6.1开头的或含有 win7 信息的一般是windows7的文件。 如果不是windows的dll文件,则需要灵活查看版本号、描述、网友提供的信息、以及相关dll的版本号去判断。
四、直接拷贝该文件到系统目录里:
   1、Windows 95/98/Me系统,将stcmon51.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目录下。
   2、Windows NT/2000系统,将stcmon51.dll复制到C:\WINNT\System32目录下。
3、Windows XP/WIN7/win10系统(64位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dll文件),将stcmon51.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4、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32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具体的方法可以参考这篇**: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运行regsvr32.exe提示版本不兼容
五、打开"开始-运行-输入regsvr32 stcmon51.dll",回车即可解决。希望脚本之家为您提供的stcmon51.dll对您有所帮助。

通过脚本之家下载dll的朋友,可将下面的代码保存为“注册.bat“,放到dll文件同级目录(只要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有这两个文件即可),双击注册.bat,就会自动完成stcmon51.dll注册(win98不支持)。
下面是系统与dll版本对应的注册bat文件(64位的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的dll文件,如果64位的系统安装32位的dll文件,请将下面的system32替换为SysWOW64即可。)
复制代码代码如下:

@echo 开始注册
copy stcmon51.dll %windir%\system32\
regsvr32 %windir%\system32\stcmon51.dll /s
@echo stcmon51.dll注册成功
@pause

网友C:
STC官网肯定有芯片对应keilc插件、环境文件,一般会集成在官方的ISP驱动安装文档里面,安装了才会有芯片型号选择,才能加载官方的环境文件。
这个在做任何家单片机时候,都是必须先做的,否则你就没法正确建立工程。
网上,应该有STC单片机工程建立的教程,去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你的KEIL没有装完整,应该装在C盘根目录下

网友E:
二楼真相了,楼主加我QQ具体帮你看下仿真问题
   Q:2593903262

网友F:
下载STC的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