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103的IIC引脚需不需要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9-10-27):
用STM8S103驱动IIC的OLED屏幕,用模拟IIC的方法,使用了PB4,PB5(别的引脚也试过效果一样),外部没有加上拉电阻,引脚配置成推挽模式(我也知道PB4,PB5只能设置OD模式)。结果是驱动没有问题。
我知道这两个引脚是OD模式的,可我这样为啥可以正常驱动呢?

网友A:
正常的IO口都可以模拟IIC进行通信。

网友B:
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C:
你iic访问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D:
是不是外置了上拉电阻了?

网友E:
测试信号了吗?

网友F:
以前东mpu6050得用上拉电阻的

网友G:
芯片构造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配置错误了?

网友I:
STM8S103没有用过。

网友J:
别的引脚也试过可能是LED的问题

网友K:
这个不一定稳定的。

网友I:
stm32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B:
一般iic驱动能力不足的。

网友H:
可能配置的上拉模式了。

网友C:
这个也跟芯片有关系的 。

网友G:
这个不是内部弱上拉电阻吗

网友D:
有的芯片可以的。

网友F:
这个可能跟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E: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怎么样

网友K:
上拉电阻能够保证波形的稳定。

网友J:
测试一下别的芯片吧

网友L:
应该需要啊

网友M:
当然需要了

网友N:
od模式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O:
最好加上 这样稳定一点

网友P:
我觉得还是加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