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合泰芯片BS84C12A-3,触摸按键,作为普通IO怎么配置请大神帮忙配置一下,谢谢

楼主(2019-10-27):
合泰芯片BS84C12A-3,触摸按键,作为普通IO怎么配置请大神帮忙配置一下,我配置的情况是电压变低了???为什么?急急…

楼主:
配置了,但是就是电压变得很小,为什么?

楼主:
怎么加,硬件,还是软件?

楼主:
我这样配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IO放大器

怎么加,硬件,还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你推荐这颗IC
MAX14914 High-Side Switch with Settable Current-Limiting,

外加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