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lin总线怎么设定工作电压在6-18v之间才能工作

楼主:
lin总线从机要工作电压6-18v通信正常,小于6v或者大于18v小于40v通信失败,回到正常电压范围内正常通信,还有一个是没有收到报文头5s后进入休眠该怎么做?

网友A(2019-10-28):
一个是控制器, 一个是收发器, 你遇到的问题, 是出在哪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控制器, 一个是收发器, 你遇到的问题, 是出在哪一边?

我现在是想实现
1,正常工作6-18v的
2,5s后进入休眠的状态
我应该从硬件上配合还是纯软件上去实现,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想实现
1,正常工作6-18v的
2,5s后进入休眠的状态

你首先要区分一下控制器和收发器,
1. 6~18V, 显然不是MCU的工作电压, 这个是收发器的范畴了..
2. 5s休眠, 你是想收发器休眠?还是控制器休眠? 要想清楚先....

网友A:
贴2个图给你理解一下:
1是lin的框图, 典型的控制器和收发器分开的, (也有集成的, 本质是一样的)

2. LIN收发器工作模式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区分一下控制器和收发器,
1. 6~18V, 显然时不时MCU的工作电压, 这个是收发器的范畴了..
2. 5s休 ...
现在是收发器(MCP2021A)和控制器分开的
1,就是说应该通过收发器实现了,具体说下怎么做吗(方案)2,要求就是LIN总线进入休眠,这么说收发器和MCU那个进入休眠都行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收发器(MCP2021A)和控制器分开的
1,就是说应该通过收发器实现了,具体说下怎么做吗(方案)2,要 ...

你下个LIN的手册先自己看一下吧...至少要了解一下概念先...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eet-DS20006191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个LIN的手册先自己看一下吧...至少要了解一下概念先...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 ...

我说下我的想法,我这边是从机
①AD检测电源电压,在6-18V内正常工作,不在这个范围内的MCU进入休眠
②定时5S,判断是否接收到报头,没有接收到MCU进入休眠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下我的想法,我这边是从机
①AD检测电源电压,在6-18V内正常工作,不在这个范围内的MCU进入休眠
②定 ...

第2点可行...
第1点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点可行...
第1点不知道....

针对第1点有什么好的方案提供没,没有我就暂时这样做下去看看了
再请教下:第2点,PIC单片机没有接收到报头的时候我休眠后,等到接收到了报头用什么方式去唤醒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针对第1点有什么好的方案提供没,没有我就暂时这样做下去看看了
再请教下:第2点,PIC单片机没有接收到报 ...

你先去看一下文档, 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