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option 字节自动被更改

楼主(2019-10-27):
STM8S003前期测试样机都没发现问题,现在批量生产后,原本通过STVP烧录的OPTION字节,将PWM端口映射到别的端口。刚开始工作都正常,老化后出现选项字节数据变了,PWM端口不对。重新烧录程序后,又能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A:
通过STVP烧写OPTION是正常操作。

怀疑你代码里出现跑飞情况。

网友B:
代码里是否有关于FLASH或EEPROM编程的代码?

网友C:
或者你烧录环节有问题?

楼主:
程序里都没有任何写flash和eeprom的操作,烧录通过STVP,stlink烧录的,都正常运行,还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并非所有都会,经过老化几小时后100个里面就出现了2个。因出现这样现象,其他正常的也担心某个时候就坏了

网友A:
8S003我也碰到一些问题,量产1000个 用stvp烧录,有的芯片烧录时提示OK,就是没程序,要多烧几次才行,用iar调试下载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8s003我也用了pwm(TIM1_CH1,TIM1_CH2,TIM1_CH3,TIM1_CH4) 程序里面设置的选项字,映射pwm,而且用了flash保存数据,车间烧录过程中竟然有30多个板子选项字错误烧录不了,要用stvp重新下载选项默认值,板子运行和老化过程没有发现问题,就是烧录气人,部分板子(100多个)要烧录多次才能正常,STVP提示都是正常的

你好,请问怎么在程序里面配置option byte,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

网友E:
你检查下VCAP脚的电容是否接好;

网友F:
另外烧录时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G:
是不是指针操作有误啊

网友H:
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I:
如果是个性的话 考虑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J:
不清楚为什么 是不是跑飞了

网友K: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L:
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注意,STVP在控制芯片RESET引脚时,需要一段时间,这时候芯片可能会运行一段时间,如果运行的这段代码有改写程序空间的动作,那么就有可能出现部分代码被改动的情况。因为控制芯片RESET的引脚需要时间不会都相同。另外可使能UBC保护不需要改动的代码区段

网友M(2019-11-30):
这个楼主分析出来了吗?

网友N(2020-09-18):
这个没有什么错误,我感觉很不错的。需要好好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