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dcc开发stm8项目

楼主(2019-10-27):
准备工作:
编译器sdcc,在 http://sdcc.sourceforge.net/ 下载
学习sdcc的好处:
1、开源编译器,我用了10年了。
2、热门核基本都支持,其中包括51,pic,stm8。像低成本的国产stc,国产pic克隆核都能用,只用装一套软件。对于使用fpga软核的人,基本都是热门软核。

3、编译器+notepad+makefile的方式,电脑少装很多东西。减少垃圾。:)
缺点:
1、调试稍麻烦。对于使用串口调试可忽略。
2、有点硬核,刚开始丢掉ide,的确有点难受
3、经比较,sdcc代码比keilc51,iar for stm8 略大些。

楼主:
一、sdcc的安装
安装成功后,进入cmd

输入:
sdcc -v

代表安装成功。

楼主:
二、第一个程序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
}

在windows cmd框中输入:
  1. sdcc -mstm8  main.c

生成hex的方法:
  1. packihx main.ihx >main.hex

楼主:
三、点亮LED
很遗憾,你使用了开源系统。没有相关设备的寄存器文件,类似51系统的,8051.h reg51.h
这需要我们自己去建立。当然也可以去github里去翻翻别人怎么去弄得。
先翻翻stm8s103f3p6的datasheet

定义一个外设寄存器,这是用c语言指针的方法。
  1. #define PB_O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5
当然在sdcc中,有自己的定义方式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odr;
        uint8_t idr;
        uint8_t ddr;
        uint8_t cr1;
        uint8_t cr2;
}GPIO_TYPEDEF;

GPIO_TYPEDEF __at (0x5005) pb;
unsigned char  __at (0x5000) PB_ODR;

就是用 __at 来定义绝对地址。

我调试的用stm8 最小系统板,led在pb5

#include<stdint.h>
#define setbit(x,n) ((x)|=(1<<(n)));
#define rstbit(x,n) ((x)&=~(1<<(n)));
#define CLK_CKDIV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C6  //定义方式1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odr;
    uint8_t idr;
    uint8_t ddr;
    uint8_t cr1;
    uint8_t cr2;
}GPIO_TYPEDEF;
GPIO_TYPEDEF __at (0x5005) pb;  //定义方式2
uint8_t __at (0x5005) PB_ODR;   //定义方式3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count) {
    while (count--)
        __asm__("nop");//sdcc内嵌入汇编
}

void main( void)
{
    CLK_CKDIVR = 0;  //16MHz
    setbit(pb.ddr,5);//设置pb5为输出
    setbit(pb.cr1,5);//设置pb5为推挽输出,实际不存在:)
    while(1)
    {
         setbit(pb.odr,5); //高电平灭
         delay(100000L);
         rstbit(pb.odr,5); //低电平亮
         delay(300000L);
    }
}

楼主:
四、SDCC关于stm8其他语法
1、中断
先翻datasheet

中断的定义如下 采用__interrupt (x)  其中与iar stm8 区别的是不用+2。
void TIM4_OVF_IRQHandler(void) __interrupt (23)
{
    TIM4_SR=0;;  //清除中断标志位 该位由软件清零
    flag=1;
}
2、内联汇编

  1. __asm__("nop");//推荐
大段汇编
  1. __asm
  2. label:
  3.       nop
  4. __endasm;

楼主:
五、sdcc 常用命令
1、查看c语言生产的汇编
  1. sdcc -mstm8 -S -c main.c -o main.asm
_main:
;        main.c: 23: CLK_CKDIVR = 0;  //16MHz
        mov        0x50c6+0, #0x00
;        main.c: 24: setbit(pb.ddr,5);//设置pb5为输出
        ld        a, _pb+2
        or        a, #0x20
        ld        _pb+2, a
;        main.c: 25: setbit(pb.cr1,5);//设置pb5为推挽输出,实际不存在:)
        ld        a, _pb+3
        or        a, #0x20
        ld        _pb+3, a
;        main.c: 26: while(1)
00102$:
;        main.c: 28: setbit(pb.odr,5); //高电平灭
        ld        a, _pb+0
        or        a, #0x20
        ld        _pb+0, a
;        main.c: 29: delay(100000L);
        push        #0xa0
        push        #0x86
        push        #0x01
        push        #0x00
        call        _delay
        addw        sp, #4
;        main.c: 30: rstbit(pb.odr,5); //低电平亮
        ld        a, _pb+0
        and        a, #0xdf
        ld        _pb+0, a
;        main.c: 31: delay(300000L);
        push        #0xe0
        push        #0x93
        push        #0x04
        push        #0x00
        call        _delay
        addw        sp, #4
        jra        00102$
;        main.c: 33: }
        ret

2、查看flash使用情况
查看自动生成的.map文件,包括内存和flash使用。其中flash主要看code段

网友A:
我曾经对比过51编译效果,性能和空间上, SDCC 都是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对比过51编译效果,性能和空间上, SDCC 都是弱点

在stm8上,sdcc有高人,现在敢说fastest了。
至于51,keil c51 是最好的。
sdcc 有--opt-code-size和--opt-code-speed 还有一些内存规模的选项,要在选项一致的时候比较。

网友A:
嗯, 从这图看, 表现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从这图看, 表现不错嘛

sdcc浮点库垃圾,倒数第一。其他整数,字符串,基本都是第一。

网友B(2019-12-06):
应该可以直接用官方的头文件的。

网友B:
我试过了可以用官方的头文件。。

网友C:
sdcc在sf.net上的最新版本我看了才3.9.0,你的却是3.9.1,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D(2020-06-11):
请问这个编译器,能编译合泰,义隆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编译器,能编译合泰,义隆单片机吗?

不能。
合泰目前有c编译器。
义隆的没有搞过,不太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
合泰目前有c编译器。
义隆的没有搞过,不太清楚。

好的谢谢,答复好快,下午都在看你 的帖子

网友E:
ide可以选择已经停更的周立功的那个ide,对比eclipse比较符合keil的使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