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我的单片机的串口开始发的数挺正常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错

楼主(2019-10-27):
我的单片机的串口开始发的数挺正常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错

网友A:
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B:
对,程序出错了才导致通信出错吧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我用的是SPRINTF打了 用串口直接输出来的

网友C:
是程序,我出现过,打一段时间后出错 可过了一段时间又正常

网友D:
楼主通过什么看出数据错了?确定是通讯的问题么

楼主:
的确是程序错了 哈哈 都是高手 看数据话当然是发到电脑上的串口工具看拉

网友E:
发的数据太快了有些数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吧,呵呵

楼主:
是啊,又有新的数据盖了前面的数据

网友F:
你需要等待fifo为空之后才可以的

网友G:
应该是程序问题  感觉是循环出了问题   自己仔细查一查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啦

网友H:
是不是波特率特别大?

网友H:
也有可能受到干扰造成的,信号不稳定。

网友D:
是不是硬件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E:
你配置的波特率是多大呢

网友I:
可能是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J:
不是正常都是开始不能发送数据,后续才能正常吗?

网友K:
串口中断接收的吗?

网友L: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比较大?

网友M:
这个是UARt的波特率的调整参数选择有偏差的

网友N:
选择设计波特率时,最好是选择与所使用的晶振的时钟源整数倍关系的波特率

网友O:
还一个就是要保证波特率所示哟难道个晶振源的精度与稳定性

网友P:
你的串口电路是否共地了?

网友O:
是不是波特率过大造成信号误差较大?

网友Q:
程序错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