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 的io 读些和51一样吗

楼主(2019-10-27):
直接读,直接写吗

网友A:
如果不是怎么设置IO控制寄存器

网友B:
没有问题,vcc,gnd,xres,sckl,sdata均正确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实例程序呢,因为我的IO口是用在读写EEPROM的?

网友B:
pragramer只能找到编程器,目标芯片就连不上了

网友C:
对,应该是一样的,51核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工具?比方说需要跳线的地连了吗?

网友E:
真的与51一样啊!那用汇编语言可以啦。

网友B:
你是说编程器么?CY3217-MiniProg1

网友F:
CY7C63813是M8C的核吧,去官网下个datasheet确认一下。
CY7C68013才是8051的核!

网友B:
我是给自己做的板子烧录的

网友G:
除开USB部分,其他都和51一样

网友H:
楼主的 SCLK 和 SDATA 线上有没有接上拉电阻或者并联电容? 能否上传你编程 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I:
CY7C63813 属于Encore II 系列USB 片子。I/O 口访问可以参看PSoC1 应用笔记  AN2094 - http://www.cypress.com/?rID=2900

网友F:
老版本的 PSoC Programmer 不支持中文目录。 你试一下将hex文件放在一个没有中文字符的目录下面

网友J:
也可以参照PSoC Hacker 博客 - http://www.cypress.com/?rID=39496

网友B:
SCLK和SDATA直接从芯片引出,没接上拉电阻和电容

网友B:
的确如此,中文目录不识别,非常感谢。

网友K:
用CY3217就可以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