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全速执行和单步执行

楼主(2019-10-27):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全速执行和单步执行的运行结果不一样,

同样是单步执行,两次的运行结果也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在语句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变量值一直没有发生改变,结果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B:
反之结果不一样说明在语句执行前或过程中相关变量的值有变化!

网友C:
LZ看看单步的时效性是不是不在同等的条件下呢?

网友D:
有些数据分两部分在主程序里运算,突然跑进中断后又运算,结果每次出来都不一样

网友E:
时效性说得很好,我碰到过一次,就是单步执行都可以的,

网友F:
可能跟你的读取速度有关系。

网友G:
能具体描述程序的运行结果哪里不同吗?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的数据访问的问题吗?

网友H: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都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好的
单步运行正确一般是好的

网友I:
单步运行要考虑寄存器的变化和时间的关系

网友J:
太正常了 一般情况下都不一样

网友K:
这个 说不清楚 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网友L:
反正就是不一样

网友M:
不要纠结为什么  反正不影响结果

网友N:
确实就是这个现象 不过不用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