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使用固件库去操作pA口中断可行吗

楼主(2019-10-27):
由于硬件PA2口使用一个按键,所以只能使用PA2中断,我在使用库函数去写中断的时候,发现没有A端口的中断接口啊?如下:
void Key_Input_Init() {
  GPIO_Init(GPIOA,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ort_B , EXTI_Trigger_Falling);        //想改这个为A端口
  EXTI_SetHalfPortSelection(EXTI_HalfPort_D_LSB , DISABLE);            //设置PD[3:0]作为外部线号通用中断
}

typedef enum
{
  EXTI_Port_B = (uint8_t)0x00, /*!< GPIO Port B */
  EXTI_Port_D = (uint8_t)0x02, /*!< GPIO Port D */
  EXTI_Port_E = (uint8_t)0x04, /*!< GPIO Port E */
  EXTI_Port_F = (uint8_t)0x06, /*!< GPIO Port F */
  EXTI_Port_G = (uint8_t)0x10, /*!< GPIO Port G */
  EXTI_Port_H = (uint8_t)0x12  /*!< GPIO Port H */
} EXTI_Port_TypeDef;

楼主:
来个大神咯,手册上的中断向量是有PA口的,但是其库函数就没有,多了几个EFG口,但是芯片根本没这几个端口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参考原子或野火的例程看看;

楼主:
不明白,能具体说说嘛,原子核和野火的历程在哪有

网友B:
每个端口中 Pin 号相同的引脚共用一个中断资源,如 PA2、PB2、PC2、PD2(Px2)

网友C:
USER KEY连到的是PC.1所以使用的是EXTI1中断线
首先我们把KEY的GPIO设置为输入中断使能

GPIO_Init(KEY_PORT,KEY_PIN,GPIO_Mode_In_FL_IT);

然后配置中断1为下降沿低电平触发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1, EXTI_Trigger_Falling_Low);

设置中断的优先级

ITC_SetSoftwarePriority(EXTI1_IRQn, ITC_PriorityLevel_1);

开全局中断

enableInterrupts();

最后我们到中断文件里面STM8L15X_it.c设置

INTERRUPT_HANDLER(EXTI1_IRQHandler, 9)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GPIO_ToggleBits(GPIOE, GPIO_Pin_7);

  Delay(0xFFFF);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1);

}

网友D:
参考上面的。EXTI_SetPinSensitivity这个函数你写错了。

网友E:
网上可以下载的,在不行就是谈们的开发板会带例程

网友F:
ucosii使用OSTimeDlyHMSM函数任务不切换

网友G:
首先,大多数人都习惯用OSTimeDly()
其次,你这个问题问的很空,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H:
同楼上的,这个问题没头没尾,确实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找一下例程

网友J: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K: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网友L:
当然可以了

网友M:
个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N: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