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高频信号传输的时候pcb布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10-27):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需要电磁屏蔽的相关设计

网友B:
高频布线这一块需要慎重   很多时候在低频中可以忽略的问题   在高频中可能是致命的   比如说    寄生电容   寄生电感   主要需要考虑的问题   包括走线宽度   走线之间的间距    各模块之间的电磁干扰   各信号线之间的隔离问题   问题还是很多的   在低频电路中   走线随便走走   基本问题   不大   但是高频一定要慎重   呵呵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1.多层布线

合理选择层数能大幅度降低印版那个中间层尺寸,能充分利用中间层来设置屏蔽,能更好的实现就近接地,能有效的降低寄生电感,能有效缩短信号的传输长度,能最大限度的降低信号间的交叉干扰。

2.引线弯折越少越好

高速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弯折越少越好。高速电路布线的引线最好采用全直线,需要弯折,可用45°折线或圆弧线。

3.引线越短越好

高速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越短越好。引线越长,带来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值越大,对系统的高频信号通过产生很多的影响,同时也会改变电路的特性阻抗。

4.引线层间的交替越少越好

高速电路器件管脚间的引线层间交替越少越好。所谓“引线的层间交替越少越好”,是指元件连接过程中所用的过孔越少越好。据侧,一个过孔可带来约0.5pF的分布电容,导致电路的延迟明显增加,减少过孔数目能显著提高速度。

5.注意平行交叉干扰

高速电路布线要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所引入的“交叉干扰”,若无法避免平行分布,可在平行信号的反面布置大面积“地”来大幅度减少干扰。同一层内的平行走线几乎无法避免,但是在相邻的两个层,走线的方向务必取为相互垂直。

6.底线包围

底线包围,也称地线隔离,对特别重要的信号线或局部单元实施地线包围的措施。有些信号对要求比较严格,要保证信号不受到干扰,比如时钟信号、告诉模拟信号、微小模拟信号等。为了保护这些信号尽量少受到周围信号线的串扰,可在这些信号走线的外围加上保护的地线,将要保护的信号线加在中间。

7.走线避免成环

各类信号走线不能形成环路,地线也不能形成电流环路。如果产生环路电路,将在系统中产生很大的干扰。

8.布置去耦电容

每个集成电路块的附近应该设置一个或者几个高频去耦电容。为集成片的瞬变电流提供就进的高频通道,使电流不至于通过环路面积较大的供电线路,从而大大减少了向外的辐射噪声。同时由于各集成片拥有自己的高频通道,相互之间没有公共阻抗,抑制了其阻抗耦合。

9.使用高频扼流环节

模拟地线、数字地线等接往公共地线时要用高频扼流环节。在实际装配高频扼流环节时用的网上是中心穿孔有导线的高频铁氧体磁珠.

10.避免分支和树桩

告诉信号布线应尽量避免分支或树桩。树桩对阻抗有很大影响,可以导致信号的反射和过冲,所以我们通常在设计时应避免树桩和分支。采用菊花链的方式,将对信号的影响降低。

11.信号线尽量走在内层

高频信号线走在表层容易产生较大电磁辐射,也容易受到外界电磁辐射或者因此的干扰。将高频信号先布线在电源和地线之间,通过电源还底层对电磁波的吸收,所产生的辐射将减少很多。

网友D:
上面的讲的挺好的,把高频电路的设计需要注意的事项说的挺清楚的

网友E:
高频信号需要注意信号干扰。

网友F:
注意EMC的设计。
高频信号注意信号干扰。

网友G:
注意电源干扰,可以添加几个电容试试看。

楼主:
这一块倒是讲解的非常详细

网友A:
信号线走内层是常识的——高频信号线走在表层容易产生较大电磁辐射,也容易受到外界电磁辐射或者因此的干扰。将高频信号先布线在电源和地线之间,通过电源还底层对电磁波的吸收,所产生的辐射将减少很多。

网友H:
微小孔与埋/盲孔化、导线精细化、介质层均匀薄型化

网友H:
兼顾布线方面的要求
降低信号线的交叉干扰

网友I:
电路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J:
输入级与输出级应当尽可能地远离,减小它们之间的寄生耦合干扰。

网友K:
电感器、变压器等器件具有磁耦合,彼此之间应采用正交放置,以减小磁耦合。

网友L:
对于普通的元器件,如电阻、电容等,应从元器件的排列整齐、占用空间大小、布线的可通性和焊接的方便性等几个方面考虑

网友E:
高频信号线的布线应尽可能短。

网友F:
采取屏蔽措施,防止相互间干扰。

网友G:
PCB布线最好采用比较宽的线。

网友A:
根据不同工作电流的大小,尽量加大电源线的宽度。

网友B:
一般先放置与机械尺寸有关的固定位置的元器件,再放置特殊的和较大的元器件,最后放置小元器件。

网友C:
在布局时应充分考虑通风和散热

网友D:
需要考虑EMC吗?

网友M: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

网友N:
电源引脚附近都应接一个0.01 pF左右的瓷片电容。

网友O:
电路的布线最好按照信号的流向采用全直线

网友I:
对于差分信号线,应成对地走线,尽量使它们平行

网友J:
布线的最小间距应大于或等于0.5 mm

网友P:
在高频PCB中,还要尽量减少过孔的数量

网友L:
高速电路布线的引线最好采用全直线,需要弯折,可用45°折线或圆弧线。

网友Q:
电磁屏蔽,信号线路等长,不可以有直角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