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互补PWM如何暂停和启动?

楼主(2019-10-27):
查了许多PWM暂停和启动的资料。

互补PWM可以用下面的语句来暂停输出。
//                TIM_ForcedOC1Config(TIM8, 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                TIM_ForcedOC2Config(TIM8, 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        TIM_ForcedOC1Config(TIM8, TIM_ForcedAction_Active);
        //        TIM_ForcedOC2Config(TIM8, TIM_ForcedAction_Active);

但输出后互补引脚是一个高一个低电平的。
问题是怎样可以控制到PWM暂停输出后两个互补引脚的电平都是高或低的?

楼主:
用这些语句暂时后,用什么语句启动PWM输出?

网友A:
关闭这个外设的时钟。

网友B:
试试上面的建议关掉时钟。s

楼主:
这种问题应该很多人碰到,为什么没有比较好的解半办法?
互补PWM控制H桥,对于暂停输出时管脚的电位应该有严格要求的才对啊!!!!!!!!!!

网友C:
互补输出,当然相反的,暂停做不到那个效果,你看看高级定时器的刹车控制位,只是记得手册上有没用过

网友D:
定时器输出一般不去操作它暂停,给通道赋无效值就关闭pwm输出了.

网友E:
你说的暂停又怎么定义呢.

网友F:
求摄像机录制视频和图片保存到本地的STM32方案的思路

网友G:
重新初始化互补引脚

网友H:
如果互补通道的极性选择是一样的话,即使强制输出总会一高一低的。

如果你希望通过强制输出实现互补通道的同高或同低,除非你将互补通道的极性选择配置得不一致。

这里有篇**可以看看。STM32定时器停止PWM输出时的电平话题

网友I:
是说的相位上互补吗

网友J:
怎么叫做互补呢

网友K:
用两路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