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中有四个传输模式,其中的同步模式该怎么用啊?

楼主(2019-10-27):
USB中有四个传输模式,其中的同步模式该怎么用啊?

网友A:
ISO传输讲究实时性,一般图像采集会用到,但是控制不好可能会引起数据丢失。

网友B:
还是用BULK吧。

网友B:
数据丢失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不像BULK传输那样有个握手啊!

网友C:
对的,ISO传输好像没有ACK的握手信号

网友D:
恩 对 ISO传输

网友E:
楼上几位正解,ISO没有握手信号的,建议用bulk.

网友F:
一般USB设备中,设置传输模式,需要去设置端点Endpoint,还有就是要设置USB描述符参数.

网友G(2024-01-17):
同步传输是四大传输中唯一不可靠的传输方式,但好处是可以保证带宽,并且没有延迟。因为是不可靠的传输,所以没有握手包,也不支持PID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