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摄像机录制视频和图片保存到本地的STM32方案的思路

楼主(2019-10-27):
摄像机录制视频这一块我完全小白 STM32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求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和设计思路,例如摄像机实时录制视频一般走的什么数字接口,保存视频和图片分别数据格式,有什么推荐的STM32型号和存储设备?

网友A:
看你摄像机接口了。

楼主:
高端的STM32 有没有能跟某些摄像头相接的接口? 谢谢您了

网友B:
可以看看openmv这个协议,就是摄像头的协议。

网友A:
stm32f7是由摄像头接口的

网友C:
DCMI接口好像;

网友D:
没做过,这个貌似挺复杂的,完全小白的话估计不太好做

网友E:
通过什么方式保存呢

网友F:
保存成什么格式啊

网友G:
在这方面我也比较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