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自己复位了

楼主(2019-10-27):
(无正文)

网友A:
WDT什么标志置1了呢?楼主说具体点

网友B:
一般禁止看门狗的语句是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看看有没有错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下啊

网友C:
这个是硬件复位了吗?

网友D:
程序自己复位了,怎么能够测量的寄存器的?

网友E:
看门狗是怎么置位的?

网友F:
有可能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G:
复位还能其他功能正常吗?

网友H:
这个得先判断是否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I:
很有可能是电源复位。

网友J:
程序跑飞了,才复位的。

网友K:
寄存器你开始的读取是什么状态?

网友I:
有可能是硬件复位造成的。

网友J:
楼主通过什么方式测量的WDT?

网友L:
开启中断了吗?

网友M: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A:
这个通信都是配置的。

网友B:
硬件没有问题,再检查软件的。

网友N: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外设功耗怎么样

网友O:
WDT标志位是软件复位的吗?

网友P:
楼主使用的是16进制数据显示的吧。

网友Q:
是硬件复位吗?

网友C:
楼主看看是不是代码有问题?标志位什么问题?

网友D:
关狗前没有清楚这些标志位的?

网友F:
是硬件电路复位造成的吗?

网友G:
是否测试电压过低造成电源复位?

网友H:
这个跟看门狗没啥关系的

网友K:
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I:
查看电路电流是不是不够。

网友J:
可能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L:
看门狗需要关几次??

网友R:
关狗之后如果有喂狗动作是会自动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