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修改成第一次串口通讯失败后就亮红灯

楼主(2019-10-27):
void dongruan_check(unsigned char roa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err=0;
           for(i=0;i<60;i++)
           {send_cmd=Cmd[3+road];
           }
           for(i=0;i<6;i++)
           {send_cmd[9+i]=addr;
           }
           _EINT();
                 for(i=0;i<3;i++)
              {
                uart0_send(Cmd[3+road]); //抄表
                time_start();
                time_out=0;
                while((RCV_Flag!=0xff)&&(time_out!=60));
                time_stop();
               // Judge_Cmd();
               // if(Which_Cmd==4+road)
                RCV_Flag=0x00;
                if((RCV_Byte[1]==0x30)&&(RCV_Byte[34]==0x91))
                {err=0xff;
                for(i=0;i<50;i++)
                 {RCV_Byte=0;
                  }
                break;}
                if(i==2) err=5;
              }

         //  }
   if(err==0xff){reslut_lcd|=(1<<(road*2+1)); reslut_lcd&=~(1<<(road*2)); } //哪路亮绿灯
   else {reslut_lcd&=~(1<<(road*2+1)); reslut_lcd|=(1<<(road*2)); }    //哪路亮红灯

}
我要修改通讯次数。上面车=的是第一次串口通讯失败后,再通讯3次就亮红灯(595接双色管)。现我需要修改成第一次串口通讯失败后就亮红灯。

楼主:
一个串口通讯成灯后亮灯的小程序。现在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A:
可以改成各种亮

网友A:
是不是数据不能发送了?

网友B:
检查硬件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C:
你的IO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D:
把整个代码工程上传看看。

网友E:
这个逻辑上设计比较简单

网友F:
你串联的LED是多大电路?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电平信号。

网友H:
数据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I:
单步调试的话,可以查看接收到数据。

网友G:
IO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J:
直接找到原来的三次失败判断,改成一次就行了